[家电] 拆洗日立DC-INERTER变频空调---女同事的故事续二篇

楼主(2025-03-23):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今天周日也没闲着,继续往女同事家里赶上篇由于上篇篇幅过长,于是分开叙述,今日主要是继洗衣机后继续做清洗空调。就是上次异响的那台日立空调。修好就着手清洗,准备迎接未来炎炎夏日。这空调清洗虽说是家电清洗里面最简单的。但是不注意的话很容易就踩坑。拆开也就三个螺丝,左右各一个,主板上面挡板有一个,拧下再把导风条两边轻折拿下。机内导风叶如果不好拆,就不建议拆了。。除了有点挡住风轮的清洗别的也不碍事。。日系的像富士通,日立都不怎么好拆,容易扯断,这是一个坑,国产诸如格力的相对好拆,拿下大壳,用几个一次性鞋套把主板电路外三层里三层包裹住,这个主板在拆之前我会做一件事,把内风机插头拔了再合上铁盖再包鞋套,用橡皮筋扎紧后面再解释。

    拉上护墙布,再套上清洗罩,护墙布底部用夹卡紧,清洗罩再把护墙布下部兜进罩中,下面污水桶伺候。准备就绪,别忘记把电拔掉。。
蒸发器喷上清洗剂腌上十来分钟,内风机也喷点。用刷顺着蒸发器纹路轻刷,然后才上高压水枪,由上面,背部冲刷。洗完蒸发器,再到内风机。至于
内风机到底要不要用手扶(不让风机转),这个话题颇具争议性。支持用手扶的人和认为不用手扶的人都各有各看法。。用手扶的人认为目前绝大多数空调为变频空调。。内风机是直流电机供电,高压水枪喷射到风机产生的动能会转换成电能,而这点电能产生的细小电流足以击穿主板,所以清洗空调一定要用手扶住风轮一边。。 也有很多老师傅认为洗了上千台空调,从来不扶也没出过事。
    毕竟我不是做专业家电清洗,我宁愿相信前者,网上也有人做过实验,用外力令空调内风机转动点亮灯泡的视频。若果我不扶电机清洗,万一洗完通电即烧主板。那后果也是大家不想看到的。挣那点小钱还不够一次赔。也有人说之前说不扶也不会烧电机的是以前的定频空调,电机是交流电机。这个我没细研究。反正我听很多做家电清洗都踩过的坑,就是烧主板电路,明明防水做得很到位,结果还是出问题。。。
     主水槽一定要用水过一遍,出水口那里再冲一冲,确保洗完不会有上面的污水滞留在水槽,否则洗完不久就漏水,这是继内风机之后又一个容易踩坑的地方。 最后清洁完毕我都习惯性地把电路部分,导风板下面,用风筒吹一遍把剩余的水分吹干,避免通电风机转动把水分一下喷发出来。
      外机我也做了清洗,外机位置在窗下面。手很容易够得着,也是顺着散热翅片纹路清洗,水枪保持扇状打开,避免直射,非常容易把翅片冲烂变形。除了靠电路那边尽量不靠近,水枪再外机后面,侧板均匀冲刷数次,即可,关键字为由上至下顺着翅片纹路冲洗即可。

小插曲,洗完装好后,通电测试,结果遥控上的开关键,按了好几次。空调无反应,当时吓尿了。以为翻车,仔细看遥控器的开关字眼是在预约时间框,真正开关字眼是运转二字, 我站在半空中眼睛只盯着开/关二字。几乎要跑路。。。。

网友:
这个中篇叙事小说

网友A:
你修的这个女同事她有老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的这个女同事她有老公吗?

你怎么这么关心人家老公?

网友:
女同事在哪?背影也行

网友B:
女同事家的家电拆洗全包了。

网友:
女同事在哪里

网友:
女同事家里的电器修多了,总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的

网友C:
現在的變頻空調還有用R-22的冷媒嗎?

网友:
家里用的是日立的定频风管机,至今才5年,比较费电,也不晓得质量好不好,希望能抗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的變頻空調還有用R-22的冷媒嗎?

   这有啥奇怪的。。。 变频就非得R32冷媒么。  定频机都有冷暖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女同事家的家电拆洗全包了。

  何止是女同事,,我身边的女性朋友,同事家里电器坏了基本我是全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修的这个女同事她有老公吗?

怎么这样问。。。。凸显他老公无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有啥奇怪的。。。 变频就非得R32冷媒么。  定频机都有冷暖拉。

因為R-22冷媒已經淘汰了,現在美國主流的都是R-410冷媒,R-32的也很少用(因為易燃易爆)!

网友:
又是标题党,太可恶了

网友:
你这小说中心不明,跑题了,没有点明主题,不能发表,退回。

网友:
女同事可以适当出出镜

网友:
又清洗了一台女同事的家电

网友:
你盯的是她的人
她盯的是免费劳力

网友:
我是来看女同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