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固百力 粘鞋胶,简直厉害的要命,什么塑料,PP,PVC,PE,尼龙都能融化

楼主(2025-03-23):
前几天无聊,要给塑料盒,防水盒底部粘几个尼龙螺柱,然后把板子固定下。

好家伙,大概是挤多了,半天不凝固。。把尼龙螺柱直接融化了1毫米以上,PC塑料盒也融的一大坨。两种材料都糊在一起了。但是也挺快的就干了。

反正干了很结实。不担心。

AB胶,不能融化各种塑料的。

网友:
我都是用苯进行自体粘接

网友:
能把需要粘接的材料溶解掉,肯定粘接效果好

网友:
赶紧到淘宝下了一单,谢谢!

网友A:
这种补鞋胶开瓶没有用完能保持多长时间?

网友:
汽车启动电瓶接线柱漏液能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补鞋胶开瓶没有用完能保持多长时间?

已经两年以上了

网友B:
前几天也是在这个板块看到了对亚克力胶水的介绍,说是成分就是氯仿,致癌的。很恐怖。

所以我现在对各种胶都用恐惧心理了,不知道是什么成分,不知道什么环境条件下会产生什么有害物质。

LZ介绍的这种胶有没有大佬比较懂,可以讲讲优缺点,有害性什么的?

网友:
什么组成成分,竟然能溶解两种不同的塑料

楼主(2025-04-22):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也是在这个板块看到了对亚克力胶水的介绍,说是成分就是氯仿,致癌的。很恐怖。

所以我现在对各种胶 ...

去百度,再贴过来吧

网友:
固百力粘鞋胶是单组份还是双组份?

网友C:
      害我豆包了一下,氯仿不是致癌,是会分解成光气,光气,哎,算了吧

楼主:
氯仿味道几乎没有味道,有甜味。

网友:
以前有种香蕉水是可以溶解某些塑料的,把牙刷炳刮成细粉末溶解在这种香蕉水中可以变成胶状,在空气中溶剂挥发后就恢复成塑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害我豆包了一下,氯仿不是致癌,是会分解成光气,光气,哎,算了吧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33236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