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重温一个20岁高龄的M-Disk三启动切换U盘

楼主(2025-03-23):
这个u盘购于2005到06年,具体忘了,记录也搜不到了。20年前大部分电脑还不支持usb-hdd启动,要么光驱启动,要么软驱启动,那时候总帮身边人重装电脑,于是入了这个优盘。

特点就是有个切换开关可以模拟usb软驱这样大多数电脑都能支持

主控芯片打上了自己的标M-DISK,不知道具体是啥

64m还用了两片三星闪存

另一头的开关是写保护,也算那个年代u盘的标配了
把开关拨到hdd那头,电脑里会出现一个软驱和一个U盘

可惜拨到fdd那头win11已经无法识别设备了

祭出万年神器芯片精灵,当年测不到主控如今当然继续检测不到

虽然win11不认,bios下还是能识别并且启动的

这个u盘的操作逻辑是这样的,拨到hdd,在win下可以正常对软驱进行读写,也就是把软盘做好,然后切换到fdd就可以作为软驱启动了(fdd模式不可写入,也就是软盘默认写保护)
当年最后灌的软盘应该是我那台x41t的刷bios盘

现在支持操作软驱的软件已经不多了,ultraiso算是个异类,灌了一张dos启动盘

这次换笔记本试一下,果然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当年装xp经常少不了这张dos启动盘

如果切换到hdd这边,启动菜单是这样的

印象里过去的电脑会显示成一个usb hdd,一个usb zip,就是这个模式下软驱会被认成zip,所以有fdd\zip\hdd三种启动模式,这也就是所谓的三启动

网友A:
那时候每个电脑标配光驱和软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时候每个电脑标配光驱和软驱

是的,这东西主要是方便而且牢靠,软盘还有一定几率挂掉,最烦就是跑去别人家重装个电脑,结果发现软盘挂了白跑一趟

网友B:
那个时代支持USB-FDD启动的基本上就三家,朗科、艾蒙(就是楼主这家)和慧荣,兼容性最好的是朗科的,早期型号的U盘还内置了FDD控制器,USB-FDD启动成功率非常高,慧荣的兼容性就一般,主控代表型号是SMI324,艾蒙的USB-FDD兼容性没有朗科的好,但也能用。
再后来联想也有支持USB-FDD的启动盘了,主控应该是慧荣的,HP也有能USB-FDD启动的U盘,但主控不明。群联的部分主控也能量产出USB-FDD,如果量产出来的是前置USB-FDD,启动的兼容性就比较好,如果是后置的USB-FDD,兼容性就差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代支持USB-FDD启动的基本上就三家,朗科、艾蒙(就是楼主这家)和慧荣,兼容性最好的是朗科的,早期 ...

是的,后来慧荣不但能量产fdd,还能量产cdrom,那个u盘当年也是我的神器,整一张老毛桃pe带着到处走,不过那个u盘不知道丢哪去了

网友:
USB1.1的老货...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网友C:
这东西我真用过,主控太差了,真的能出现固定位置的坏道,估计什么坏块管理压根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我真用过,主控太差了,真的能出现固定位置的坏道,估计什么坏块管理压根就没有 ...

那个年代可能还没坏块管理的概念,这u盘我用的不多,容量小速度慢,基本就是灌个启动盘,后面就出现了可以量产为cdrom的u盘,这个基本压箱底了,因为压箱底所以保存完好

网友:
高端产品啊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确实够古老的,居然还带切换开关。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展示帖
usb1.x的接口,不用期望太高的速度
不过比起软驱来讲是飞速,当时的确惊艳

网友:
这确实够古老的U盘了。

网友D:
提到启动盘,就不得不提思民的IODD

是个几百元的移动硬盘盒,可以模拟光驱装系统

尤其在装苹果系统时几乎没有竞品

南京的螃蟹从台湾拿到了代理权,卖了十来年,接口从miniUSB升级到typec了

我也没想明白,用移动硬盘模拟光驱的技术门槛到底有多高,以致于几十年都没有第二个厂家能做出来

网友E:
有点怀念当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到启动盘,就不得不提思民的IODD

是个几百元的移动硬盘盒,可以模拟光驱装系统

u盘模拟光驱还挺多的,移动硬盘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怀念当年了

说明你老了

网友:
这U盘功能挺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