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502平替:迈从G7无线三模鼠标,拆了调整一下按键

楼主(2025-03-24):
先说优点:
1、原价99,现在加上优惠卷和国补到手67,超实惠,
2、硬件配置好:超轻三模,800mah电池长续航,PAW3311芯片12000DPI,华诺(环诺)60M微动,板载记忆,人体工学外形握感超棒,送防滑贴,通过拆解可以看出做工也相当不错
3、程序和网页双驱动,设置方便,可升级固件
再说缺点:
1、这款微动和用习惯的欧姆龙50M次、100M次微动比起来,不够清脆,虽然也能接受。
2、送塑胶数据线,不是伞绳线小遗憾。

用了一阵儿之后,今天拆开小小调整一下按键键程。用着能接收就不换微动了。
包装盒,这个鼠标买了好几个,这个是没封的盒子,硬质盒子,跟手机包装盒一样,全塑封,挺显档次:

这是用了一阵儿的白色G7鼠标,防滑贴是包装里附带的:

下面两个角度看得更清楚,和雷蛇巴塞利斯V2、罗技G502类似的人体工学外形:

底部没有花里胡哨的标签,只有G7两个字。
四块脚贴,一个DPI按钮,一个三模切换开关,接收器收纳仓也在底部:

胶贴很容易撕下来,撬起一点直接撕就行,一点残胶不留。
脚贴下面看不到的地方打孔减重,7颗小螺丝固定:

分离上下壳,侧键用一条排线链接主板,整体外壳很轻薄,但强度没有问题:

上壳部分,按键柱有防磨贴片:

两层主板,螺丝固定插针链接。为了减重,电路板尽量减少面积:

华诺蓝透红点60M微动,超轻滚轮,主板下面是C口:

原相PAW3311芯片,入门鼠标标配了,12000DPI,完全够用。
配合迈从驱动,可调项还是挺丰富,比如可以开关直线修正、滚轮正反转等等

800mah电池,挺小挺厚实,上下都有泡沫双面胶,下面粘在底壳上,上壳装上可以顶住固定:

装起来用一阵试试,那天不爽了再换个微动。

网友A:
滚轮不是光栅的,可惜了。

网友:
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还以为大侠会顺手换一块大容量电池。看位置,能行。

网友:
我还是喜欢G502滚轮左右键设置成复制粘贴。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不错,还有锂电池

网友:
三模这价格还是合适的,手感可能不会太好

网友:
这中键微动看上去就很硬,实际怎么样???

网友:
迈从G7无线三模鼠标看起来高大上,不过还是贵了点。

网友:
滚轮还是没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滚轮不是光栅的,可惜了。

国产不会上光栅的,光栅的最大问题是耗电,根本就不是有些不懂装懂的人说的编码器更先进。。。

所以电路方面如果节能无法达到罗技的水平,不太可能去用光栅,罗技是属于有本事用但不用,两码事

网友:
鼠标分两种,一种是罗技鼠标,还有一种叫其他鼠标

网友:
嗯,编码器现在也不太容易坏了,成本更低更省电,虽然我还是爱用光栅

另外这个鼠标挺值的,够用,3395大部分人用不上,平时用移动太慢

网友:
最近坛里拆鼠标的比较多,我收藏着,借鉴大家的经验,看哪种微动手感既好、寿命且长。

网友:
跟我的凌豹M8模具类似,不过我的3325的感觉一般,不如3395的丝滑,要不是有个小屏幕我也懒得花39买这个M8了!话说你的怎么用国补买???传授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不会上光栅的,光栅的最大问题是耗电,根本就不是有些不懂装懂的人说的编码器更先进。。。

所以电路 ...

确实,国产三模这一众无线鼠标,几乎没见过光栅的滚轮,我都是平时用小红包买几个编码器备用,坏了就自己换换!

网友:
打孔减重都用上了 这么极致?

网友:
换一块大容量电池

网友:
2.4G还有蓝牙模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