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华为的小蓝牙音箱

楼主(2025-03-23):
      今天路过废品站,进去看看,就发现了一个华为小音响,开机没响,8块钱赌一把,看看运气怎么样,倒霉鬼一个,插充电线一会儿,低部有点热,亏了。
    那就拆吧,在这个拆机板块,不知道有没有拆过的。下面是拆机图,发热芯片是4508和旁边的两个电阻,还有两个二级管,淘宝查不到4508这个芯片.希望能查到的朋友告诉一下。那个8脚的不知道是不是功放芯片

网友A:
4508可能是升压或者降压芯片,周围电路看看,如果有电源输入输出并且有电感就能确认。

网友B:
HT6873是一款高保真超低EMI的,具有防削顶失真功能的单声道免滤波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在5V电源,10% THD+N,4Q负载条件下,输出3.5W高功率。

网友:
5毛收的卖8块,血赚

网友:
这确认是真货????

网友:
遥遥领先啊

网友:
我有这个,做工精细,声音超越杂牌几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8可能是升压或者降压芯片,周围电路看看,如果有电源输入输出并且有电感就能确认。 ...

没有电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6873是一款高保真超低EMI的,具有防削顶失真功能的单声道免滤波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在5V电源,10% THD+N ...

买不到芯片,也没有用了,不可能改有线的啊

网友C:
可能的替代的芯片。。

网友D:
这玩意顶多给两三块,8块除非确定是好的才敢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顶多给两三块,8块除非确定是好的才敢收。

老板死活不卖,说是没电了的,才想堵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的替代的芯片。。

有没有可以提供一下的

网友:
做工不错,值得折腾折腾。

网友:
这东西我修过,机主插一分三充电线给音响和手机充电,手机激活快充后12v直接把音响烧毁了,蓝牙芯片挂了,你看看是不是

网友:
8元钱收有点冒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死活不卖,说是没电了的,才想堵一把

所以这家废品站的老板太精了,以后想捡漏是不大可能的了

网友:
希望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