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個牛屎電子鐘

楼主(2025-03-23):
(图片)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做工很一般呀。

网友:
牛屎電子鐘

网友A:
那两个传感器右边是温度左边是湿度?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B:
看着不错,很耗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传感器右边是温度左边是湿度?

左邊的是濕度感應零件,右邊的是溫度感應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很耗电吧

可用USB供電(帶USB轉3.5MM的插頭)或用兩節AAA(七號)電池供電(帶掉電記憶),三級光暗可調,華氏/攝氏溫度可改

网友C:
彩色显示很好看,软封装芯片用料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彩色显示很好看,软封装芯片用料一般。

那是固定顏色不會隨意變色的,左邊上面的是白色燈珠,下面是黃色燈珠,右邊上下都是白色燈珠,中間那部分是沒有燈珠的,所以屏的中間部分是兩邊相對於來說有點暗(手機拍照不明顯而已)

网友D:
屏幕左边的天气显示是怎么来的呢? 通过空气湿度判断晴天还是阴天吗?

网友E:
这家伙有个通病,接电池很费电,外接电源温度又偏高很多。

网友:
这种牛屎电子钟集成度很高的

网友:
显示看着还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左边的天气显示是怎么来的呢? 通过空气湿度判断晴天还是阴天吗?

我懷疑是依靠濕度和溫度猜測的,我還有一個是電波鐘,預測的天氣準確度達98%,用了5年多了才預測錯了2次而已,比電台報導的還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家伙有个通病,接电池很费电,外接电源温度又偏高很多。

應該不會,電池我只要來儲存時間數據用的而已,一般都是外接電源的,我曾試過用5V100mA的試過驅動,變壓器,電子鐘不發熱,而且顯示正常!

网友:
这种彩屏电子钟我也有同款了,质量很好啊

网友:
第6张图是什么啊?还带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