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做个维修插座-用T85并线器做灯座

楼主(2025-03-23):
想做这个插座好多年了,
零件买好放了很久
这个周末终于动手攒出来了

内部接线很简单

主要在开孔和灯座上费了点劲
插座和空开用美工刀切开窗的时候还裂开了
嵌入插座用铸工胶填缝,裂开的壳体用502补了补

这种T85快速接线端子预组看了差不多,
再把入口锯掉一小段,灯脚插的更紧

这个普彩的功率插座很多朋友都拆过
电表芯片,插脚插套都是铜镀镍,
测试为了方便插拔,把新国标安全门拆掉了

这插座唯一要吐槽的就是厂家用蓝色做火线,红色做零线,这种反常规的做法会误导人,我重新接线时还以为自己搞错了

开始还想过竖排版,用带漏保的旧空开
后来找到装修剩的泰极新空开,就改成横排版
从人体工程学角度,左手空开,右手直接/灯泡切换开关,也更方便点

主要物料:

楼主:
荧光黄的六脚开关,
是刚好看到电焊机开关够亮也够宽,
就买了一个,本来单路三脚开关就够用了,
只是宽一点更好按

网友A:
这灯泡挺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灯泡挺贵的吧

两年前用红包买的,
到手1.63元每颗,和普通灯泡也差不多。

而且普通灯泡又大又薄容易碎,
这种香薰灯更厚更小,方便点

网友A:
原来是G5.3卤素灯 加了灯座差点没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G5.3卤素灯 加了灯座差点没认出来

其实我是看到你帖子,才想起来我买的灯泡放了快两年

开始也想借鉴你的螺丝硅胶保护套 M13*19

后来预组看盒子高度足够把卤素灯藏进来,只开了两个透光孔

PC塑料并线器耐热不如陶瓷灯座,但测试插座每次亮灯时间不长,也够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看到你帖子,才想起来我买的灯泡放了快两年

开始也想借鉴你的螺丝硅胶保护套 M13*19

灯座那里没什么温度的 我试过 亮10分钟都不热 灯泡还是挺热的 加了硅胶套不会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座那里没什么温度的 我试过 亮10分钟都不热 灯泡还是挺热的 加了硅胶套不会烫手 ...

多谢分享,
我把灯泡安排到盒子右上角,
也是担心过热
使用中如果发现盒子右上角烫手的话,
再从盒子侧面开散热孔

网友:
越整越漂亮,也越实用。

网友B:
可以画一个线路图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荧光黄的六脚开关,
是刚好看到电焊机开关够亮也够宽,
就买了一个,本来单路三脚开关就够用了,

不搞个隔离变压器吗?

网友:
弄个白盒子就更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搞个隔离变压器吗?

我以为隔离变压器和灯泡法都是对负载限流,自己非专业用途偶尔拿出来,体积重量越小越好,就跳过隔离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画一个线路图吗

线路太过简单,
就是火线经过空开,
用单刀双掷开关切换:
a直连功率插座火线,
b先串联灯泡再连到功率插座火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以为隔离变压器和灯泡法都是对负载限流,自己非专业用途偶尔拿出来,体积重量越小越好,就跳过隔离变压 ...

隔离变压器是隔离市电对地连接,可以实现热底板操作测量不会触电,没有限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变压器是隔离市电对地连接,可以实现热底板操作测量不会触电,没有限流功能 ...

多谢解答,看来是我的电学知识理解有偏差

之前我一直以为隔离变压器是靠磁通量和次级绕组的线径,限制次级输出电流大小的

串灯泡也是利用灯泡分压(也是限流)

网友:
楼主做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E:
挺好,不过这个灯的两脚拔插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好,不过这个灯的两脚拔插易损坏。

如果打算用灯泡数量切换功率的话,要经常插拔,但我这个灯泡就直接固定在盒子里,装上去就不动它了

网友:
你这个壳子够大,应该用E27白炽灯;卤素灯脚处会不会把外壳烫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