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群晖NAS的两个疑问,请赐教。

楼主(2025-03-23):
没有接触过群晖NAS,最近偶尔得到一个商家遗留下来的群晖NAS,没有任何账号密码,但是我想拿来自己用。

1、群晖NAS是不是像路由器那样,按后面的Reset键就能恢复并且当新机器那样使用?
2、群晖NAS会不会绑定什么账号,即使Reset也解绑不了?

网友:
https://kb.synology.cn/zh-cn/DSM/tutorial/How_to_reset_my_Synology_NAS_7

1、是
2、不

楼主:
感谢解惑。另外这个东西还能插内存和M2硬盘,添加内存和M2硬盘会分别提升哪方面的性能?

网友:
1.reset要在开机的时候长按,大概4S,会哔声提示。重置后不是新机器,而是网络恢复成DHCP、超级用户密码重置为默认。
2.进入DSM后,可以重新绑新用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惑。另外这个东西还能插内存和M2硬盘,添加内存和M2硬盘会分别提升哪方面的性能? ...

M.2硬盘一般是当做缓存用,可以提高读写速度

内存是群辉系统用的,可以让软件效率提升,甚至群辉系统内支持虚拟机,增加的内存也能用于虚拟机

网友:
还能捡到群晖,羡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