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Air 16G扩容到64G,好久没接到iPad扩容了

楼主(2025-03-24):
邻居老师送修一台iPad air,被锁住了,密码全忘记了

拆机先

主板的屏蔽罩拆下看看

16G硬盘来个特写

主板拆下来,上手术台,拆下硬盘

64G硬盘写好底层资料后(解ID锁的3码),过程略过,焊回主板

硬盘上的保修章不能先擦掉,主板装机壳时先刷机

刷机正常通过,拆下主板,清洗干净

主板屏蔽罩装好,内联座处的贴纸也要贴回

主板装回机壳中

装上屏幕,内部清洁干净

显示屏锁好螺丝,准备合上触摸屏

开机进入系统

完美扩容到64G

END

网友:
完美,技能了得

网友A:
工钱够不?感觉楼主就是乐于助人。

网友B:
显示屏和触摸屏的是分开的吗,我这刚好有一个AIR,不开机,接充电线,显示一个白苹果闪一下就又关机重启动了,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和触摸屏的是分开的吗,我这刚好有一个AIR,不开机,接充电线,显示一个白苹果闪一下就又关机重启动 ...

电池主板都有可能坏

网友C:
还有个ipda5,隐藏id的,也是16g,触屏也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ipda5,隐藏id的,也是16g,触屏也破了

可以修好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钱够不?感觉楼主就是乐于助人。

肯定要够啦,不然宁愿玩也不修!

网友D:
离楼主近就是方便,我也想寄修了,路途有点远。

网友C:
学习机能给弄成普通平板不?优学派之类的,学生都毕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机能给弄成普通平板不?优学派之类的,学生都毕业了

从技术层面来讲,厂家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楼主近就是方便,我也想寄修了,路途有点远。

远不是问题,随时可以寄修

网友:
大神厉害了啊

网友:
我也有台一样的,还值得这样搞吗,听说降回老版本没这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