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被雷瓦理发器适配器骗了10年

楼主(2025-03-24):
它标的3V500ma,心想充2.4v镍镉刚好,结果10年后才发现它是实际输出5.3v,接个12V10瓦灯泡后电压还有3.5v此时总功耗2.3瓦,没拆开估计里面就是适配器输出5V串了电阻。电池里面也是串一个二极管和2并的5欧电阻降压限流。
想到每次理发前要充电,不然电可能不够,(多年前把废掉的2串镍镉拆了换成了单只14500磷酸铁锂)是不是过充失容了?打开电池充满后放电到2.5v还有450毫安时(原500mah)没过充多少,可能得益于电流小,充电时适配器总功耗才0.5瓦。
输出经过二极管电阻到铁锂还有3.5v,中间那个脚是直供电还有4.2v,插上推子并打开总功耗6瓦多。把另外一个废了N年的电池也换成铁锂勉强使劲塞进2节,输出串二极管降压,电压高转数高没什么好处磨损还大,上次刮胡刀改锂电池就忘记了后来使用觉得转数太高震手。有的东西是转数高反而不行,几年前老爸帮我用电钻在墙上钻孔钉钉子,折腾半个小时还没好,他说钻不动,我不信,他表演给我看,转头都烧红了,人都使劲压墙上就是钻不进,难道钻到了钢筋?我也没干过这些活没经验,就算是钢筋也能钻进去啊!我就不信邪了,换我来我看孔里并没有钢筋,就用那个头子上合金烧红掉了的钻头,我轻轻的捏着电钻开关慢钻速并没有用什么力就钻进去了,我又试了一下高转速,果然一点也钻不进!

网友:
电机是有额定转速和额定扭矩的,还有钻头也是有转速限制的

网友:
二楼的分析合理

网友A:
你说钻头红的 可能是钻头越凉硬度越高 , 红了反而软了
开始钻不进, 越钻不进就越无法散热 , 越无法散热就越红, 越红就越软 越软就越钻不进......
硬怼是没用的, 缓缓的插入, 轻轻用力, 也许就成功了, 墙也很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钻头红的 可能是钻头越凉硬度越高 , 红了反而软了
开始钻不进, 越钻不进就越无法散热 , 越无法散热就 ...

老婆满意不?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钻头红的 可能是钻头越凉硬度越高 , 红了反而软了
开始钻不进, 越钻不进就越无法散热 , 越无法散热就 ...

你怎么知道墙也很满意的?来来来,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
说有合金掉了说明是电锤而不是电钻,电锤不能使劲顶住打,使劲顶住打就没有锤击了,电钻一般是不能打水泥墙钻孔的,除非装瓷砖钻花但是很慢要求不高打孔少可以用

以前很多东西标注电压并不是实际电压,以前那种塑料壳变压器的随身听电源就是,上面带个多档电压调节开关线是十字插头,每个档位电压都远远超出标注电压,很多镍镉电池的充电器只是变压器和四个二极管整流加个电阻了事,改锂电不能直接替换,

网友:
缩水的卖你你说被骗,超标的给你,你还是被骗

楼主:
拆出来放了10年的镍镉电池,另一只漏液腐蚀电压很小,这只还有0.9V,800毫安时的,0.5c充放电容量还有500多毫安时。

网友:
这种充电器应该没有恒流恒压控制的

网友:
有个吃灰的理发器,好像也是雷瓦,抽空看看。

网友:
雷瓦的用过,后来充不进电了,质量不行。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转速低了才能钻进去?这是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