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锤子坚果Pro手机用着自动反复重启无法进入系统-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03-24):
山东网友寄修锤子坚果PRO手机,2017年时买成2299元,一直在用,最近就用着突然卡死自动反复重启了,无法进入系统

这机修的是情怀,其实主板本身也起便宜了,但网友说里面还有点有用的资料,尽力保住资料

拆开后盖,里面看起来不是很好,后来问到说是自己2021年时换过电池

拆下主板

剪掉挡住CPU的屏蔽框架

快克861风枪拆下CPU

主板的CPU焊盘先拖干净锡边胶也处理好,保留些松香等会焊接前再清洗

CPU清胶后植锡,183度的千住锡膏,有焊油的样子

清洗后的样子

准备焊CPU

焊好后装入机壳,可以开机进系统了

CPU打上新的导热凝胶

机壳CPU处也打上适量的散热凝胶

装好机,准备装后盖

完美修开机保住资料,资料不多

电池因为使用中有正常的膨胀情况,顶到后盖而无法装密封,后来网友自己买了个电池寄过来换上

换上新的电池

后盖不会顶到了

网友也高兴了,修好后还能用段时间,网友真是节约,这么老的手机还一直在使用

END

网友A:
资料太重要了,否则这手机卖了也不够维修费吧。

网友B:
手上有台mate10,也是重启,估计也是cpu虚焊了,除了重新焊接cpu,有没有简单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台mate10,也是重启,估计也是cpu虚焊了,除了重新焊接cpu,有没有简单处理方式?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太重要了,否则这手机卖了也不够维修费吧。

是的,主要是想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