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正泰万用表ZTW115A打磨的芯片,开不了机,怀疑这个芯片坏了

楼主(2025-03-24):
如题,有大佬知道正泰ZTW115A万用表这个16脚芯片是啥型号吗?5脚TX,6脚RX,8脚GND,12脚VCC,万用表开关机、模式选择等按键连到此芯片。大家别误会,这机开不了机,怀疑这个芯片坏了,想找个芯片替换试下。

.

补充内容 (2025-3-27 07:39):
已经解决了。上面那个Q7MOS管坏了。

网友:
既然打磨了肯定是通用芯片

网友A:
这种擦除型号啥的东西,坚决不买;你打电话问厂家,看他们怎么说,难道就怕大家学会了维修正泰万用表了,厂家会倒闭吗;优利德的售后服务就很好,坏了,只要不是自己损坏的,都是免费维修的。

网友:
扔了换福禄克万用表

网友B:
看上去像某个MCU,但没有用过这个PIN排列的.

网友:
就算知道是什么芯片又怎么样哦,难不成你还想自己做

网友:
在抄板侠眼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网友:
旁边有晶振 大概率是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像某个MCU,但没有用过这个PIN排列的.

我也怀疑是,但一直找不到。这个TX上位就是最上面那个MCU,TX脚空的。

网友:
对,这种打磨丝印的东西坚决不买。

网友:
看这几个接口,是烧录程序用的,可能是MCU,你找到型号也没有用,没有程序

网友:
一般不会坏,找外围的

网友:
大概率是一个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擦除型号啥的东西,坚决不买;你打电话问厂家,看他们怎么说,难道就怕大家学会了维修正泰万用表了,厂 ...

优利德和胜利 就是自己损坏的,只要不是炸的稀巴烂,也就是电路板没有烧毁的基本上都帮忙维修,就是过保修期的,也是给维修的,胜利只不过来回的物流费用需要用户承担,这两家是售后很不错的了

网友:
现在好多电子垃圾产品都是一次性的,修它干嘛,

网友:
这个芯片害的概率很少,看看外围吧。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建议,坏了直接换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和胜利 就是自己损坏的,只要不是炸的稀巴烂,也就是电路板没有烧毁的基本上都帮忙维修,就是过保 ...

福禄克只要单程邮费,优利德和胜利没试过。

网友:
万一是软封装芯片坏了,修理难度也不低。买新的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和胜利 就是自己损坏的,只要不是炸的稀巴烂,也就是电路板没有烧毁的基本上都帮忙维修,就是过保 ...

可惜了之前的胜利自动挡,电池漏液损坏没有想过售后,直接看了不爽扔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