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瑞士品牌EWAB电磁间料器

楼主(2025-03-24):
拆机看看,里面竟然有步进电机,一直以为这种间料器是气动的,拆开来才知道是步进电机!这玩意没个坏,就是进油了,清理干净,干活就没问题,工具,内六角,平口螺丝刀,我没有平口螺丝刀,用pb内六角磨了一个,最后一张就是pb内六角

网友A:
太富了,PB的内六角很贵吧,直接磨~~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富了,PB的内六角很贵吧,直接磨~~666

磨出来挺好使,不卷边

网友B:
间料器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C:
平常很少见的东西

网友:
这个有点不懂。

网友D:
间料器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E:
电磁间料器,还真第一次听说,看做工这玩意应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料器用在什么地方呢?

自动化料道,好几个配合传感器信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常很少见的东西

很多年,没见过这玩意,有幸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间料器是干什么的呢?

间隔物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间料器,还真第一次听说,看做工这玩意应不便宜。

做工挺好,应该挺贵,这东西没得坏,除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不足之处还望海涵,拆解学习,多了也不敢说,没有拿表测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了

必须分享

网友:
这个厉害了,把内六角磨到平口螺丝刀

网友:
看不出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