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波轮洗衣机最好别拆洗

楼主(2025-03-24):
一台用了N年的小天鹅洗衣机,网上都说脏要拆下清洗,我就用大螺丝刀拆,怎么都拧不动波轮上面的螺丝,用冲击批也没有打下来,就没有管它了,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波轮自己非常松动了,拿下来一看,波轮是有一轮一轮凹凸槽紧配合的,因为自己松动了把那些凹凸槽都磨快平了,结果只能重新买一个换上了。
其实用网上说的 爆氧粉 清洗就可以了,我用爆氧粉清洗时真的看到很多脏东西飘在水上面了。

网友:
洗衣机不坏最好不要清洗,一般人很难拆开的。

网友:
洗个毛,我洗衣机都10年了也没洗,外壁那点脏和现在食品安全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确实要洗买个洗衣机内壁刷得了

网友:
熱心會員 老人那松下的也很多年了,没拆洗过。有常开盖通风的良好习惯。

网友:
这东西,家庭消耗品,自己拆修太麻烦了,除非你专业吃这个饭,不然换新的。

网友:
觉得完全没必要拆洗。里面的所谓脏东西衣物接触不到,没有随水流冲走也就不会掉下来,不会污染衣物,每次用过洗衣机开盖充分晾干里面水分倒是有必要。

网友:
洗完,过不了多久还会脏,因为那玩意设计就那样。。。。。

网友:
洗衣机不好拆洗

网友:
不拆也好,起码能够让你以为看不到的地方很干净,没那么膈应人,蓄水式电热水器也是这样子,不拧开排污口,也没有底部的污水流出来。

网友:
爆氧粉(会生成碳酸钠和过氧化氢)有强氧化性,对金属或橡胶都有伤害。。。。饮鸠止渴

网友:
我昨天刚拆下松下洗衣机的波轮清洗了一下,之前也拆过一次现在还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以前自己家的,然后现在宿舍舍友的,都是一段时间就拆了清洗一下。。

滚筒跟外壁之间有很多黑色污垢你是无法想象的。

网友:
几包沸腾片加一锅热水,或者一包苏打粉加白醋都是快速搞定哦,除非全部拆除不然也搞不干净

网友:
加点清洁剂自己清洁够了

网友:
我的也是小天鹅波轮洗衣机,波轮螺丝被我拆下来半年了。愣是不见波轮松动,看来还是得把螺丝装上去,按楼主方法清洗。

网友:
用了将近20年的LG波轮洗衣机,换成了海尔的。质量和做工天壤之别!LG好太多太多。

网友:
对不用拆洗,常开盖通风,保持干燥。

网友:
我用专用清洗洗衣机槽的洗过一次,结果很久都冲洗不干净,现在懒得去洗了,每次洗衣服加点消毒液跟衣服一起洗。就当杀菌了

网友:
换新机是最实际的。

网友:
让你拆,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