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困扰了几天的跳闸问题

楼主(2025-03-24):
3台商用的电陶炉,一个上面有6个炉头那种,,一个头3000W左右,每个炉子都是40安的4P漏电保护开关,店面总闸是250安的漏电保护开关,电井的总闸也是250安的漏电保护开关,现在的问题是其中一个炉子总是不定时跳闸,有时候跳两个炉,而且一跳就跳炉子的分闸,店面的总闸,还有电井的总闸一起跳,用摇表摇炉子分闸到炉子的线路绝缘是正常的,炉子对地绝缘也正常,目前的情况就是找不出跳闸的原因,有可能是使用中就跳了,有可能是待机状态就跳了,有没有大师遇到过同类的问题?两个大漏保的漏电保护电流都是200毫安,设备是新的,没有进水和线路松动的问题,店里面其他的设备不跳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和建议,炉子没修好,具体也没查出什么原因,但是大概率就是炉子的问题,因为没有一直在那边观察(白天有其他工作,只能晚上过去),而且跳闸不定时,(我在那里呆了一下午,客户正常使用都没跳过),客户后来描述说放压力锅上去,就是那种大汤锅挺重的,或者拍几下就会跳闸,(之前客户没有说明这个情况),初步估计是某个线路与外壳距离过近,放了重的东西,上盖承压有微变形或者震动过大就会触碰到外壳引起跳闸,因为这个故障持续了几天,客户已经失去耐心了,而且影响到店铺正常营业,就放弃了最后的检修,已经决定退回厂家检修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暂时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解答与建议,谢谢!

网友:
跳闸分路的零线和地线有没有可能接反了?

网友A:
有可能哪个设备的绝缘不合格  短时击穿接地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哪个设备的绝缘不合格  短时击穿接地造成

问题是不但跳炉子的分闸,连总闸也跳,再送电上去又可以正常使用,测绝缘又没问题

网友:
接线的头子有没有松动的地方?线路有没有破皮的地方?

网友B:
3台设备,一台设备6个头,然后一个头3000瓦?

网友:
和城阳电工类似问题

网友:
三项平衡测下试试

网友:
一般是炉子电源进线处到负载的绝缘有问题,此问题可能需要自身达到一定温度后才体现出来。

网友C:
250安有没有一跳到底?前几天抖音看到那个城阳电工刚破了一个案,困扰店铺几个月,250安也是一跳到底,有人怀疑是人为的,手机录视频,诡异退出录像,监控摄像头也拍不到跳闸瞬间。后来偷偷装了个带电池的隐藏摄像头,拍到是员工搞鬼。已经报警了

网友D:
如果是可控硅调压的可能会是谐波干扰漏保误动作

网友E:
换总闸和分闸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台设备,一台设备6个头,然后一个头3000瓦?

对的,三根火线,每根接两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安有没有一跳到底?前几天抖音看到那个城阳电工刚破了一个案,困扰店铺几个月,250安也是一跳到底,有人 ...

是漏电跳的那种,不是一跳到底,有没有人为目前不清楚,但是目前先要排除是线路问题还是设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总闸和分闸试试

分闸换过了,总闸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可控硅调压的可能会是谐波干扰漏保误动作

是可控硅的,一个设备有六个,有没有办法解决?还有个问题,就是店铺的总闸拉下来了,就是完全没电了,零线和地线触碰会有火花

网友:
很正常,40安的漏保和250安的漏保,不是说漏电时前者比后者动作要快几倍,只要漏电几百毫安,漏保就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可控硅调压的可能会是谐波干扰漏保误动作

还有老板说他别的店也是这样用的,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漏宝跳闸并不是大A数晚于小A,居民楼家里的漏宝不跳专跳单元总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可控硅的,一个设备有六个,有没有办法解决?还有个问题,就是店铺的总闸拉下来了,就是完全没电了,零 ...

零线带电原因先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