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惠普LaserJet1020p打印机进纸故障拆解维修

楼主(2025-03-24):
传说中的打印机,故障报进纸错误。测试正常进纸,出纸偶尔会卡,无打印内容。

拆机检查定影组件。

出纸会发热。外观无损坏。打印无画面怀疑坏了,换了个二手的。上机测试报卡纸故障。

检查模块,带激光头。

电容老化一个。换之。

上出纸光电传感有2个,分别在左右两边,检查正常。进纸传感在下面中间位置,检查坏了一个。

开机测试正常了,到此维修结束。此机已停产,无配件了。都是拆机件维持生命,还在服役的考虑换机吧。

------------------------------------------------------------------

来几个内部图片

2号位置就是进纸检测,注意此处工作时有高压,非专业人员勿拆。

网友:
二手配件多买几个凑一凑

网友:
我也有一台,收藏备查

网友:
修好不错,又可以再战

网友:
光电传感器自然损坏的机率不高,出纸会发热说明打印的程序流程是正常的。

网友:
激光打印机内部的检测器件比较多,出现问题查找起来比较麻烦一下

网友:
纸张传感器现在没有替代件么?

网友:
这机器存世量很大,相应的零部件也多,主要是也没什么大问题,多数是进纸卡纸,就是那个断电器把旧海绵去掉粘点胶带,要么就是搓纸轮换换,主打一个结构简单,我以前彩色激光打印机富士施乐的真的是一言难尽,故障一堆,后面的耗材成本还高,还装碳粉芯片,不管有没有用完只要芯片次数到了就不行了,关键是还偶尔坏芯片,总结就是家用就这种老式黑白激光打印机就行了,现在去医院和政府单位大多数还是这种1020,1005这种机型依然在用,主打一个皮实耐用不操心,越简单故障率越低,家用打印一分钟一二十页纸完全够用了,不搞一堆芯片来折腾你也省心

网友:
进纸传感器没有卖知道了也难搞

网友A:
这机器抗造啊,太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抗造啊,太经典

修修补补再扛3年.......

网友:
越好用的越早停产,不然厂家赚不到钱。。

网友:
惠普再不停产1020,估计被自己给整死了。

网友:
发帖不易,谢谢
惠普打印机,激光的质量可以

网友:
这个机器很耐用

网友:
确实皮实耐用
前几天刚刷了个无线打印的盒子用上,就是这种GDI打印机有点难搞。

网友:
楼主怎么测出来传感器损坏的?
不出字就考虑激光器和激光器上面的板了,还好只是换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这故障算比较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