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JX879改装成收音机+耳放

楼主(2025-03-24):
        周末有时间将上次折腾好长时间的JX879拿出来改成收音机+耳放,听歌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带DSL音效;后面再研究下把锂电池+降压小板+蓝牙板塞进磁带仓里面,现在是线连接着不太方便。

        先把随身听的马达拆出来,拆马达要小心,九几年日本的马达都能做到这么薄,还是无刷的,电子技术是相当的NB;拆出来之后将三段式切换开关塞进马达的位置,用胶枪固定下,线路从马达那个轴孔出来,相当的完美!
        按照电路图,查找对应的线接到三段式开关上面,侧面铝壳开槽,做出来的效果就是图中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
当年神器呀

网友:
可惜了这机器,当年也算比较牛的机器了。

网友A:
我看上了那个MATE60 PRO

网友:
价格不菲啊。。。。。。

网友B: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搞一个什么读卡接口,能对接到索尼CD随身听数字接口里面,然后用CD机播放APE或FLAC格式的无损。

至于为什么要这要倒腾,当然是CD出来的声音好听,习惯听,我把APE可以成碟片,用CD机房,那简单的音效模式就是我喜欢的,而现在的无损播放器我就是不喜欢,可能几十年听鬼子的电子味精习惯了。

网友:
这个当年价格不便宜

网友:
看无刷电机,JJ当年售价应不菲,手艺不错。

网友:
创意很好哦!

网友:
成色一般,但是外观挺有特色。。。不容易啊不容易

网友:
创意不 错,拆下来的小电机看着确实厉 害

网友C:
这是个好机子,我有个索尼的,磁带有点颤音,收音机无缘无故不响了,懒得打理。

网友:
这马达是够薄的

网友:
可惜了,应该全面修复,这玩意磁带的机械结构才是灵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搞一个什么读卡接口,能对接到索尼CD随身听数字接口里面,然后用CD机播放APE或FLAC格式 ...

应该可以的,要找到解码后的功放接线位置,加个开关进行切换,这个就要仔细研究电路原理图了

楼主:
是啊,当年买不起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上了那个MATE60 PRO

现在便宜好多了,刚出来就抢到了,这就是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好机子,我有个索尼的,磁带有点颤音,收音机无缘无故不响了,懒得打理。 ...

这个也是在鱼塘上面买的,成色比较垃圾,倒腾了好长时间不是接触不良就是压带轮支架坏了,买配件太贵了,想着改成耳放也差不多,也没有颤音还有磁带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