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保护板的18650,输出电压只会是3V以上吗?

楼主(2025-03-24):
用万用表测电池电压,要么是3V以上,要么直接0V?

网友:
0V就是保护板保护了。。。建议翻看一下保护板的工作原理

比如这个

网友:
直接测电池两端也是0V?

网友A:
这保护板有些是2.5V以下保护 有些是3.0V以下保护   其实3.0V保护的更好一些,3.0V-2.5V已经输出不了多少电量了。

网友:
带保护板的电池,输出0V应该是保护板保护了,充电看看能不能恢复,如果不能,直接跳过保护板充电到3V以上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3.7V以上,保护电路如果起作用了就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保护板有些是2.5V以下保护 有些是3.0V以下保护   其实3.0V保护的更好一些,3.0V-2.5V已经输出不了多少电 ...

主要是电池有内阻,带重些的负载时,2.5V保护后,电压会回升一些的

楼主:
就是说只要有电压,说明电芯没问题。但如果是0v,就没法判断到底是保护板保护了,还是电芯因为好几年没充电已经饿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只要有电压,说明电芯没问题。但如果是0v,就没法判断到底是保护板保护了,还是电芯因为好几年没充电 ...

能分开保护板的话,测一下电池端电压就知道了,不能的话尝试充下电,保护了话应该会解除恢复电压,不然应该就大概率电池废了,貌似现在的保护板很少有保护后锁住的,一般都是故障解除,自动恢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只要有电压,说明电芯没问题。但如果是0v,就没法判断到底是保护板保护了,还是电芯因为好几年没充电 ...

先充电试试,就算有电压输出并不是说电池没有问题,只是代表电池目前输出电压在保护板范围之内,带载测试压降或者测试内阻基本可以看出电池的放电性能,容量测试或者带载loop时间能转换出电池容量.

网友:
电压是由保护板决定的。

网友:
越过保护板测电压如果是0V我一般就扔了

网友:
保护板保护了呀,冲一下电就可以了。

网友:
0V的有可能保护板保护了,可以绕过保护板充一下电,看看能否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