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观看着有点吓人,铁塔60V30A锂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25-03-24):
找到一块伊拉克成色的铁塔的磷酸铁锂电池,没办法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这个外观看着有点吓人,这个是不是淘汰之后要改动什么什么所以要重新拆开? 看到有是后面重新封过胶,这个显示充电是一个口,放电又是一个口,拿到修车店说是电池饿死了充不进去电,我想着用16串58.4伏的铁锂充电器小电流充一充试试看看(手上只有这个充电器),有没有懂的朋友说说看看怎么弄合适?

网友:
跳过保护板充充试试

网友:
这个最好拆开检查一下再充电

网友:
它会爆炸吗?

网友A:
是真吓人,搞不懂,就别乱搞,你要是直接通AV220V,估计就砰砰砰了;还是拆开后,看看充电部分是什么样子的,放电部分是什么样子的;每个厂家估计都大同小异;不要捡了一瓶醋,然后包了一顿饺子。

网友B:
能连上电池管理查看最好;
第二方案就是开盒,分别测量每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连上电池管理查看最好;
第二方案就是开盒,分别测量每组电压

蓝牙搜不到信号,所以看不到电池信息

网友:
必须拆开看了自己才放心

网友:
听楼上的建议拆开检查一下放心些

网友:
建议开盖测一下

网友:
拆开跳过保护板直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真吓人,搞不懂,就别乱搞,你要是直接通AV220V,估计就砰砰砰了;还是拆开后,看看充电部分是什么样子的 ...

我倒是觉得可以直接怼220V,BOOM的一下就没困扰了...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网友:
拆开分别测量一下每一串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这个恐怕也是自己改过的

网友:
铁塔的是铁锂的吧。安全性高点,最好还是拆开看看

网友:
铁塔的电池应该是需要通讯解锁才能充电吧

网友:
里面说不定屁事没有

网友:
拆开,单个电池测量补电,主要是电压低于保护板保护电压,直接断电了,需要重新激活

网友:
这个问法估计是个小白,连万用表都不会有,怎么搞?手把手教都有些困难,

网友:
我们一大群人在这里瞎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