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调音台好玩么?各位是否用过这种东西?

楼主(2025-03-24):
上了这种调音台,是否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听其他声音呢?

网友A:
挺好玩的  可以输入好几种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玩的  可以输入好几种声音

你用的哪种调音台?
多少钱买的?

网友:
没玩过这类设备,现在做抖音用的设备是不是越来越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哪种调音台?
多少钱买的?

我的是SQ6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但是不知道你准备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但是不知道你准备干嘛

说不定一边放东方红一边放AV...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网友:
我用的差不多,6路MIC输入,一路RCA音频输入,一路蓝牙/USB播放输入。
MIC输入可以接其他音频输入,但是是单声道的。
两路双声道输出。

网友:
音效改变器

网友:
这种调音台还带蓝牙的,很好玩的吧。

网友:
问则表示你不是刚需,卡拉OK唱功也不惊艳(音乐人、唱吧溜的 早用上了,而且几十元远远打不住的。)

实在想玩一下,普通电脑声卡也不是不能玩,混音软件多的是

技术上看,传统电容话筒需要48v幻象电源,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456431804/  这类设备是刚需。但是。。。现在的直播界把电容话筒做成usb或蓝牙的了,所以48v不再是刚需。也就是说这类设备的刚需不再,但是接触不良等缺点还在,现在买就是49年那啥。

网友C:
调音台=混音台
输入n路声音,输出n路声音
接不同的音源,比如n路话筒,cd,卡座,手机,对讲机,电脑。。。
输出n路,给不同的设备,舞台前置音箱,中置音箱,返听音箱,监听音箱,录音机,电脑。。。。
可以分开输出到各路,可以一起输出到一路
一般向样些的重要些的场所,用好点的,国外品牌的,现场扩声好比战场,不能掉链子,不然,死得很惨
装模作样的就用些山寨机,响不响无所谓。。。糊弄事

短视频盛行起来以后,调音台都改叫做“声卡”了,也算是国人的一大发明创造,与时代接轨,与手机接轨,步入寻常百姓家

网友:
这个以前都是在会议上用,一边放音乐,一边接入麦克风的声音。

楼主:
你是dj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音台=混音台
输入n路声音,输出n路声音
接不同的音源,比如n路话筒,cd,卡座,手机,对讲机,电脑。。。 ...

一般是输入n路,输出只有1路?

网友:
这种适合舞台或乐队,直播用它的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是输入n路,输出只有1路?

输出超过1路,一般有1路立体声,1路编组,2路编组,4路编组。。
一路立体声就是俩声道,还有aux输出,具体看产品规格,根据需求去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超过1路,一般有1路立体声,1路编组,2路编组,4路编组。。
一路立体声就是俩声道,还有aux输出,具 ...

你用过几种调音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过几种调音台?

n种
雅马哈,声艺,百灵达,ALLEN&HEATH,clearone数字矩阵,Symetrix思美数字矩阵
从模拟到数字,从现场到会议,都是泪

网友:
带蓝牙的多路调音台 比声卡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