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60+老人锯柴火,有没有12寸插电款链锯推荐

楼主(2025-03-24):
60+老人锯柴火,8寸锂电锯嫌小,想换10或12寸插电款家里用。带油壶,200-300预算。求推荐谢谢。

网友A:
买油的吧,18寸足够了,锂电电池不抗用,电线必须拉线,使用容易弄破皮,油的方便,还不受限制,链条有专门的油壶,就是得注意转速,别拉太高,链条得经常收,2.5升汽油兑好机油一大堆木头。

网友:
我倒是觉得年纪大了尽量别玩这么危险的家伙...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油的吧,18寸足够了,锂电电池不抗用,电线必须拉线,使用容易弄破皮,油的方便,还不受限制,链条有专门 ...

没锯也还是挺危险的,主要是比较重,去年就碰到个人是自己不小心碰到自己脚趾的

网友:
355型材切割机比较安全,链锯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
我不敢给家里的老人买。年纪大了,手上力气小了。万一控制不好。就是大事。
一定要买,买个贵点的带保护的台锯。安全一点。

网友:
老人家就别让他烧柴火了,电动工具万一受伤就麻烦了,自己掏钱给他用气或者电吧

网友:
插电的携带不方便,电缆线也是不好收放,还是上油的吧。

网友B:
这个挺不错的,是正经品牌,可不是那种山寨货。

网友:
有一种电动劈柴器!!自己搞个电机,把头子装上就行了,很好用

网友:
60正是玩斧子的年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挺不错的,是正经品牌,可不是那种山寨货。

我有个南威10寸的,不带电池185买的,差点的电池带不起来,用自己组装的电池可以。

网友C:
找个波轮洗衣机电机买个减速器,带动一个三角锥就是劈柴器,也有成品卖的,安全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波轮洗衣机电机买个减速器,带动一个三角锥就是劈柴器,也有成品卖的,安全的很 ...

横切和纵切不一样

网友:
是谁逼得老人干体力活? 喜欢且经常干的早就有趁手的工具了,临时用还是找人帮忙比较稳,毕竟手生意味着安全也生疏,意外概率大大增加

网友:
手锯加斧子

网友:
觉得电链锯是最安全的,没听说谁出了什么事,那个锯到脚指头的是自己的脚没放对位置,你要是把木头放大腿上锯,还会锯到大腿的,那不叫锯木头了,叫自残,谁也拦不住。而且60+根本不算老。

网友:
链锯有点危险,而且需要经常维护。我推荐用马刀锯

网友:
建议上太阳能,然后厨房全用电了,还搞啥柴火,上了太阳能后不单厨房用电方便干净,连空调老人也会舍得随意开了,用电自由是生活的一大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