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关于温度校准的问题

楼主(2025-03-24):
手里有个老古董852+(带显示屏)的风枪937焊台,可能是年数久了,总感觉温度不正常,后来用测温仪试了,确实不准了,有人知道怎么校准么。。

已知上面1号电阻器,调动的时候,显示屏上面烙铁的温度会相应的变化,     2号调动的时候,气泵的风量(压缩机声音)会变化,  3号正转和反转了好多圈都没试出来是调哪里的,4号位置不好弄暂时就没去动他。5号和6号是直接调风枪和烙铁显示屏的数字。有没有大佬 知道这些到底是怎么来弄。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换了就对了,时间久了都会漂移

网友:
找个支持温度测量的万用表,就可以进行粗校了

网友:
如图这是858D热风枪的电路,852D也差不多,温度传感器过来的是毫伏的电压,通过双运放放大电压到合适的范围给adc,所以找到双运放旁边的可调电位器就是温度校准的,温度基准个人没什么好方法,买个红外测温仪吧。

网友A:
调的太盲目了,先要知道几个可调分别是起什么作用?先找个图了解后再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的太盲目了,先要知道几个可调分别是起什么作用?先找个图了解后再调。 ...

是的撒,就是搞不懂哪个是调哪个的,上面哥们发了个电路图,我来看看先。

网友:
提醒下,红外测温需要手动设置反射率的。

网友:
我那个便宜风枪只在310+-30区间准,过了这个区间就不准了,之后我风口放了个温度计

网友:
调之前每个电位器做好原始位置标记,然后从手柄温度检测线位置附近的电位器开始一个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