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19v改12v

楼主(2025-03-24):
网上买了一个nas需要12v供电,家里有个闲置的笔记本电脑电源,正好改装利用。
这款笔记本电源后级是tl432+光耦反馈型。要改变电压只需要改变分压电阻。
把上拉电阻直接更换为47k电阻,我暂时没有47k电阻,在原有上拉电阻上并了120k电阻。
计算公式:2.5/11.6=12/r

网友:
比一般的12V电源可靠。。

网友:
改动电压有7v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测试过纹波差别大不大

网友:
电压差距大,不重绕变压器吗?

网友:
我是直接买了个电源,估计是翻新的建兴

网友A:
这电源还可以,属于大马拉小车,本来带很大负荷的,你用了带小负载,发热不严重,肯定稳定的一批啊。

网友:
电压跨度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还可以,属于大马拉小车,本来带很大负荷的,你用了带小负载,发热不严重,肯定稳定的一批啊。 ...

大电流情况下,只会增加纹波和不稳定性,变压器始终工作在占空比达不到50%的情况,电压砍半的情况下电容容量也相当于砍半,加剧了不稳定因素。

严格来讲不是大马拉小车,而是张飞绣花,这绣出来的玩意能看就不错了,想好看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一个DC-DC搞定

网友:
还是买个可调直流电源更好些!!这个改动后电气性能就会差很多!!

网友B:
加个原理图比较好理解,虽然我也不知道哪是上拉哪是下拉

网友:
电压降低跨度比较大, 可能会引起PWM芯片供电电压降低,影响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原理图比较好理解,虽然我也不知道哪是上拉哪是下拉

R1上拉,R2,下拉

网友:
看的心惊胆颤,都上NAS了,还在改电源,硬盘不花钱是咋滴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下次加点解释就好了。

网友:
12v电源容易找的多,何必费事

网友:
432+光耦的不多见

网友:
东芝的电源适配器还不错,假货不是太多。

网友:
R1接正极上拉  R2接地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还可以,属于大马拉小车,本来带很大负荷的,你用了带小负载,发热不严重,肯定稳定的一批啊。 ...

nas要是用两个台式机硬盘的话,功率也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