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艾特铭客金刚3蓝牙音箱求助(解决了)

楼主(2025-03-24):
家里有个用了好几年的蓝牙小音箱突然不响了,可以连蓝牙,就是没有声音,翻了一下JD,是2019年618那时买的,当时这款号称小钢炮,169大洋~~~

拆开简单检查了一下,拿一个好的喇叭试了下,出声了,确定是喇叭坏了,没有阻值,但拆到一半无从下手了,找不到哪里有螺丝了,
特意来这里请教一下老哥们,怎么拆开换喇叭~~~

经过线上老哥指点,从网罩下手,先用热风枪加热,然后用弯头的镊子往上撬,一番折腾后,还真撬开了,取出喇叭量了尺寸,马上TB下单,现在就等喇叭回来了~~~

网友A:
拆喇叭估计需要撬开网罩。

网友:
喇叭不是从另一端拆的吗?

网友:
这个喇叭的行程很大,导线容易断

网友B:
喇叭断线可以重新接上,都是铜绞线断得多

网友C:
两面拆就行,用尖头镊子慢慢撬起来

网友:
网罩中间那个拆掉看看有没有支架,可能网罩是粘上去的,

网友:
喇叭功率不够吗?

网友:
网罩下面应该是螺丝固定的喇叭

网友:
电池鼓了!喇叭应该还在下面,慢慢拆吧。曾经拆过一个蓝牙小音箱,那个费劲啊。

网友:
电池已经怀孕。

网友:
拆开了,电池也坏了,连带一起换了。

网友:
这做工是真不错

网友:
拿铜丝做一个钩子,直接勾上网罩,直接拉开就行了,拆过好几个这种便携音响,我都是这么干的了

网友:
能响系列,不值得修

网友:
BT4.0的啊有点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喇叭估计需要撬开网罩。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断线可以重新接上,都是铜绞线断得多

拆开了,线没断,喇叭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面拆就行,用尖头镊子慢慢撬起来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