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RW164这个美光芯片用什么编程器可以读写呀?

楼主(2025-03-24):
丝印是9QA15 RW164 侧边是Z5P0,应该是MT25QL256AB系列的 3V 多I/O 串行 NOR Flash

芯片在板子上,自己做了个16转8pin的线,我用手里的GZUT OnePro编程器能识别到芯片,但是识别不出来芯片型号,设置256Mb大小读出来的内容大部分都是0,每次读出的内容还是不同的。

难道需要从主板上取下来才行?

网友A:
借楼同问,32G优盘坏了,电脑不认,能否把存储芯片取下,用读写卡座直接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楼同问,32G优盘坏了,电脑不认,能否把存储芯片取下,用读写卡座直接读取数据? ...

不能直接读取到数据,需要加载原固件,重建翻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