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NX Hyper电摩折腾记(三)大灯改装

楼主(2025-03-24):
小牛NX Hyper电摩折腾记(一)提车&上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9815
小牛NX Hyper电摩折腾记(二)简拆+刹车上泵改装: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9893

小牛NX的大灯依旧不够亮

取下磁吸面板

拆下4颗螺丝
然后用指甲抠缝隙,注意有卡扣和电线

趁面板不注意直接干下来

近光8.0W
远光8.6W
示宽灯2.9W

我还买了个二手的,款式不完全一样但通用

这款。。。削弱近光,增强远光

原装灯板,借几张图片

这款改装用的是这块板

功率高了好多,需要散热风扇,如果能搞个铝合金底壳被动散热就好了

安装上车

感觉近光太高了
注意要调低近光得逆时针拧背面的螺丝,我刚开始调反了

近光直接变远光。。。。

而且里面的卡扣掉出来,导致无法正常调节,要安装回去非常麻烦

重新调整后最终效果

接下来拆解一下另一款改装完的灯

原来的胶水,加热后软化
一点一点扣下来捏成一坨

看看示宽灯(日行灯)
小牛NX可以完全关闭前面的大灯,包括这个示宽灯

取下透镜,塑料的

改装灯板

OC5021B方案

取下另一组透镜

装饰灯条

铜基板真的给力

散热片也挺厚的

美中不足的是风扇散热,如果能做成铸铝底壳,或者热管导热就完美了

重新安装回去时涂了704硅胶,一不留神蹭到一点
不过这个位置安装后是在面板后的,外面完全看不到,不影响

最后测试一下功率

淘宝一搜一大堆那种什么从天而降、彩色光环......花里胡哨的
太LOW了,就是不喜欢那样的
而120W透镜得换DCDC,比较麻烦,我改的这款可以直上,不用改装车辆其他线路
如果有坛友想改装小牛、九号电动车大灯,提高亮度的话可以来我的闲鱼咨询哦

网友A:
去翻砂一个底座用来散热么?

网友B:
3W买车,再花1W改装的壕?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网友:
买小牛和九号的都是想改车的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这种透镜效果一般啊,勉强能用,
空间够的话,建议改标准的透镜,哪怕2.5的都比这货强多了。

网友:
拆解很详尽

网友:
灯光效果因人而异

网友C:
看网上有很多用拆车汽车大灯改装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就怕能拆不能装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网上有很多用拆车汽车大灯改装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我改这个首先考虑的是改完要靠谱,耐用。那些改透镜大灯的,半个灯体跑到壳外去了,灯底壳还得挖个大洞,即使不进水,也难以保证用久了不进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3W买车,再花1W改装的壕?

电池6k,大灯500,上泵1k,取电器500,大炮充电器1.2k,,电池还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翻砂一个底座用来散热么?

真要搞我可能会优先考虑ABS材料3d打印,铸铝外壳制作成本太高了.....有需求做出来卖得动的话另说

网友:
示宽灯有用吗?

网友D:
改得好改得好啊,这么亮,不知道对向司机能不能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得好改得好啊,这么亮,不知道对向司机能不能受得了。

灯光角度调好了不会照到对面。刚安装改装套件时角度偏高,专门调低了。

网友:
这个做工,准车规级了。当然汽车太卷了,被动散热做的很夸张。电动两轮车行业还需努力。

网友:
铜套风扇换滚珠的好很多

网友:
土豪啊~这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