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吃了两年灰的内阻仪晒晒太阳

楼主(2025-03-24):
连下了半个月雨,今天终于见到太阳了,把这个平时极少用的内阻仪晒晒除除霉,

这个表是22年7月买的了,吃了两年多的灰,除了每隔6个月充一次电外,一年用不到10次,电池一次都没测过,倒是一直给导线跳线插线表笔线分流器测阻值。

这是刚买回来的阻值测试,当时是7月份,气温30度左右,分别是0.2/0.5/1/3毫欧1%精度分流器片,还是很漂亮的。

然后这是现在的测试,阻值都变大了一点点,可能是因为气温不高17度,也可能是分流器氧化了,或者仪表老化,不过问题不大,依然在合理范围内,正常就行,不要求压线。

这个水泥电阻当时测的1.9973欧,现在2.014欧,也是变大了一点点,水泥电阻应该不存在氧化或老化,当然,水泥电阻这玩意儿就没有精度的说法,而且电感很大,测不准情有可原。。

对584kh测量精度,这个基准买了也3年了,也不知道精度飘没飘。

这是刚到手时的测量,室温25度,2.4998/5.0032/7.5016/10.004v,电压精度很高,以至于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更准一点,这584的商家也是坑,只写了三位小数,问他为啥不写4位吧,他说尾数没有参考意义没必要,我很是气愤。

这是现在的测试,室温17度,2.4996/5.0030/7.5010/10.003v,跟基准电压差不多,可能是比刚买时温度低了,电压也比刚买时低了一点点,但具体是什么原因,温度,老化,谁更准一点,无法证明。

要说这内阻仪也是个高精度直流电压表,量程100v的199999字,五位半,但是吧,它说明书上又写直流电压精度0.5%,像61E+是22000字四位半,精度也是0.05%,这能准确嘛?或许能做个参考,但就算这样,也比61E+准,红皮特色全家电压偏低。

结束,谢谢

网友A:
搞不懂你们做什么工作的,要求精度这么高

网友B:
1035应该是这几年最成功的内阻仪了,没有之一,口碑和销量是好几个品牌的总和了,几乎所有的买家都是点名要求用1035+看一下内阻,其他的不认

网友C:
拿内阻姨当毫欧婊,拿内阻姨当电压婊!

网友:
这内阻仪就是五位半的显示   三位半的精度   实在不怎么样

网友:
YR1035+还是挺不错的一款内阻仪,22年的版本好像已经不能自己做校准了。

豪欧档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使用前开尔文夹做一下归零校正就行了。

这颗584还是挺不错的,17--25度温漂不错大约在10ppm左右。建议给584做个保温罩吧,网上有那种保温棉卖,上电时间应该在30分钟左右可以稳定。

网友:
估计是大国工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你们做什么工作的,要求精度这么高

强迫症吧,感觉它若有这个精度,就该达到这个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仪表包不错

2块包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35应该是这几年最成功的内阻仪了,没有之一,口碑和销量是好几个品牌的总和了,几乎所有的买家都是点名要 ...

内阻仪界的61e啊

网友E:
差不多,我的也有两三年了,真正用的次数也就两三次,还有几次是玩,大部分时间都是吃灰。锂电池吃灰的仪表越来越多,饿死是早晚的事。

网友:
买来吃灰的,看大家都买,我也买,哈

网友:
我的买贵了,哎,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内阻姨当毫欧婊,拿内阻姨当电压婊!

多功能婊

网友:
同款内阻仪吃灰多年的路过!

网友:
内阻姨换不锈钢盆,内阻姨换菜刀喽!!!

网友:
热风枪给水泥电阻吹吹,阻值就差不多对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我的也有两三年了,真正用的次数也就两三次,还有几次是玩,大部分时间都是吃灰。锂电池吃灰的仪表 ...

同样的感受,所以我一直用着,我那两个麦可信与鼎阳示波器了吧,年年充,鼎阳的常用,麦可信的全是散热孔,你知道这边灰尘,直接天天放在箱子里

网友:
我一般用放电仪测电池内阻,简单的话普通内阻仪可以串电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