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低成本建1.5kw离网家庭太阳能供电系统

楼主(2025-03-24):
主要参考资料:
1、自己DIY太阳能光伏发电12v 100-200w系统
2、微型离网光伏发电,天气好时能出20到30度电
3、家用太阳能发电站建设经验分享,各项需求预算效益分析
4、屋顶离网太阳能发电站折腾记
相关过往作业:

1、太阳能入坑记
2、拆几台真Mppt太阳能控制器
3、从黄鱼搞的山特和APC工频逆变器
4、翻新中天51.2v100ah通讯电池
5、通讯电池联接上位机
6、简单维修计量版WiFi插座

首先感谢论坛提供分享学习的地方,让大家前行道路不孤单。
言归正传,看见论坛朋友建的发电系统都挺牛逼的,也想建一个有点厉害的发电系统。长期的谋划终于成为现实,在此分享下我的太阳能发电系统。虽然参考了坛友的设计,但是弯路也走不少。我家楼栋是一栋矮楼,我家是一楼,前面不远是一栋矮楼,旁边10米远也是一栋矮楼。可以想象阳光遮挡非常严重,一度不想搞太大的系统,经过一步一个坑的摸索,最后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1、太阳能板

A区是侧面过道,铺设6块1500*340规格80瓦的裸板,板厚3毫米发电功率480瓦。这个区域在11点到13点才能满负荷输出,每天工作不到3小时浪费很严重。布置在过道起到遮风挡雨作用,算是一举两得吧。

B区是书房外围,铺设20块920*290规格40瓦的裸板,板厚3毫米发电功率800瓦,这个区域每天工作4小时。C区放了两块第一太阳能的板子,板厚10毫米发电功率200瓦,这个区域日照条件最好。
太阳能板总功率1480瓦,目前的天气最高发电电流25A,日发电只有可怜的5度。
现在太阳能板子不贵,我用的是没铝框的新板合1瓦1块,板子轻铺设限制小,单晶硅的玻璃板质量还可以。搞家庭电站太阳能板电压不能太低功率不能太小,避免串联并联的麻烦。千万别用柔性板,柔性板效率差寿命低而且下雨天很容易漏电。在老王家撸10几片20瓦的太阳能板,用几个月现在全撤了。

2、MPPT控制器

大品牌的控制器功能完善些,之前用泰琪丰,没这个好用。这个在小黄鱼淘的,48V20A到手110块,没散热器跑25A也不发热。
别的功能比如蓝牙WIFI控制,个人感觉作用不大。
家庭电站,电压设定很重要,电压决定电站成本。电站发电功率不大建议选48v,48v控制器选择多,48v电池组选择也多,线路负担不大电线成本低。

3、设备

户外有个洗手台就当设备柜了,线路很乱请忽略。中间绿色的是水管,万一电池有问题,消防问题就没有问题了,哈哈!
施耐德UPS是工频2780瓦,待机功率70瓦重45公斤,使用效果很好,带大滚筒洗衣机冰箱都可以。高频逆变器重量轻,待机功率小,但是感性带载能力很弱,1000瓦机子可能带不了100瓦的冰箱。

性价比最好应该是这个WIFI计量插座,因为每天都要看看的。
电源自动切换开关是必须的,常用接太阳能备用接市电。

4、投入情况

去年3月动工,拖拖拉拉这个月基本完工。一算投入5500元,设备基本可以满足全家用电需求。但是光照条件不足,满打满算日发电5度月发电150度,按七成100度算每月60元。极限的投入控制,也要差不多10年收回投资。
这真是一个心酸的故事。。。。。。

网友:
兄弟,这个逆变器有点卡bug,待机功耗70W的意思是一天24小时自身消耗24*0.07=1.68度电,一个月50度电就这样没了。按你说一个月发电100度的话,有一般供养这个逆变器了。另外你的板子的效率偏低了,常规太阳能板1平米200瓦是有的,可你的1.5*0.34=0.51平米才80W啊。

网友:
零零散散的板子真的很蛋疼

网友:
至少成功踩坑了不是。。。。。。

网友A:
看你的发电量还不错,固定好没?风大行不行

网友:
这感光度家伙能用10年么,怕是5年就衰减或者直接报废吧?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网友:
储能可以用拆车电池,那个容量大又便宜

网友:
电池估计寿命不会长。。。。

网友:
也算是玩到了,没花太多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发电量还不错,固定好没?风大行不行

风大不怕啊,可以安装风叶发电机的。

网友:
差不多10年收回投资,这……这设备能用10年吗!

网友:
早些年回老家,老人受到某些商家的游说,准备在房顶装个太阳能发电系统,被我果断阻止。。。

网友:
回投资 时间比较久

网友:
除了接线乱点,其它没毛病

网友:
玩玩还是可以的 情绪价值无价

网友:
这光伏发电没有国家补贴就是个坑

网友:
逆变器自身功耗挺大,不过工频逆变好像都是这样。某次意外天气或者其他因素引起的市电停电的时候,这投资会让你觉得很值电池能组件也不一定能用十年,算上损耗换件,收回成本基本就不用考虑了。这更多是爱好在发电。快乐无价。

网友:
也想装这样的,夏天可以24小时开空调

网友:
很简陋啊,能保证长期运行吗

网友:
用电自由了,投入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