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惠普台式电脑电源怎么改联想主主机用,或者接口定义

楼主(2025-03-24):
想改一个惠普 的品牌台式机电源,改成联想10针主板用,网上买了一个惠普的4+4+7针扁插的,400W,但是网上找不到接口定义,有一个大概的文章说的还不确定,另外我看网店上说惠普480、280、600、800、G3、G4、G5、G6、战68都可以用的,就去找这些型号的图纸看看对应接口定义,竟然一个都没找到,这些是主机型号不是主板号吧?然后没了办法,有没有知道怎么改的或者有电脑图纸的分享一下呢谢谢。最后放上联想的电源接口定义和别人发的惠普的不完整定义:
联想10针14针的

下面是别人发的惠普 的:

网友A:
这种接口功率提供有限,不建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口功率提供有限,不建议改。

不改用回原来的只有180W,这种400W,虽然我不用显卡供电,但是两路16A是分开的,负载能力几乎翻倍啊(我现在的显示不用独立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改用回原来的只有180W,这种400W,虽然我不用显卡供电,但是两路16A是分开的,负载能力几乎翻倍啊(我 ...

不用独显180W足够了。

网友:
实物发出来瞧瞧?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网友B:
可以茶包找   台式机电脑主板24针电源供电转接头线     然后问客服有没有
直接转接线,比你自己改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独显180W足够了。

有独显,只是不用独立的供电,很吃力的

楼主:
你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茶包找   台式机电脑主板24针电源供电转接头线     然后问客服有没有
直接转接线,比你自己改的好看

网上没有那种扁头7针的转接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这样的

这明明是网上的哪是实物...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网友:
理论上按照颜色接过去就行。
联想10p的4个线,黑色地,黄色12v,蓝色-12v,还有个开机线绿色

网友C:
只要触发端找到,其他就是电压和功率匹配了,建议把线从插座拨下来一根一根重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触发端找到,其他就是电压和功率匹配了,建议把线从插座拨下来一根一根重插 ...

有的没有对应的,网上说惠普 的风扇是主板给信号控制转速的,联想的没有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独显,只是不用独立的供电,很吃力的

联想的独显。。。请拔掉显卡提高显示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没有对应的,网上说惠普 的风扇是主板给信号控制转速的,联想的没有这个 ...

那就没辙了,差别太大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