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YSDLD-DN25电磁流量计拆解,单位水处理系统上更换下来的。

楼主(2025-03-24):
YSDLD-DN25电磁流量计拆解,单位水处理系统上更换下来的。

网友:
没看出什么测量原理

网友A:
这是代替水表的作用吗?没看到怎么感应的

网友B:
电磁流量计,就是衬里上有两个或者四个电极,当水流过时,会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动势;只要检测出感应电动势的大小,根据相应的公式运算,就可以算出瞬时流量是多少,当然可以传到DCS上进行累积,算出累积量。

楼主:
第二张照片里面 管内有2个316的电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代替水表的作用吗?没看到怎么感应的

是代替水表的,一般都在大管道上用的,旅工安装过,没拆开看过。

网友:
没见过  长见识了

网友:
不清楚原理

网友:
内壁有几个凸起。符合那种仪表,我以前修E+H也这样,不太准,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流量计,就是衬里上有两个或者四个电极,当水流过时,会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动势;只要检测出感应电 ...

谢谢科普,涨知识了

网友:
流量计比管道的细会不会影响流量

网友C:
内衬四氟的,居然用316L电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磁流量计,就是衬里上有两个或者四个电极,当水流过时,会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动势;只要检测出感应电 ...

那如果液体导电性不同呢,清水雨水盐水碱液等,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液体导电性不同呢,清水雨水盐水碱液等,会不会有影响呢

电磁流量计有使用范围和要求的,不导电的液体是不能检测的。

网友E:
图2看起来像是在发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2看起来像是在发光呢

用手电筒照的,要不看不见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衬四氟的,居然用316L电极?

高腐蚀的场所还用还用 钛和钽电极,价格贵2倍

网友F:
不知道这种电磁流量计准不准,以前是有那种叶轮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这种电磁流量计准不准,以前是有那种叶轮式的

工业上用的主要是带485接口能与PLC通讯,适用污水处理系统。

网友:
这个国产的挺多 质量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