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中科蓝讯 AB1649C蓝牙功放板 电压高于3.8V 蓝牙信号极差

楼主(2025-03-24):
给娃儿买的K12 带麦克风的蓝牙音响,买的时候测试好好的,就直接开拆改大电池了,自带的电池只有300ma没法用,改完电池才发现,只要电池电压高于3.8V,蓝牙和两个麦克风信号几乎没有,必须贴着PCB板才有信号,距离20cm就没信号了,我用可调电压模拟电池输入只要低于3.8V,就完全正常,芯片方案是中科蓝讯的 看丝印貌似是AB 1649C,这芯片貌似要写入程序,也找不到平替的,已经确定不是麦克风的问题,已经换过24M晶振,和芯片到天线之间的4pf电容,无解。
求解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A:
内部的LDO降压器出问题了吧,按理说不应该会差的

网友:
实在不行加一个6206单独给蓝牙芯片供电

网友B:
里面那几圈的线圈是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那几圈的线圈是天线吗

是FM天线,自带FM,我看必须插C口外接天线才搜得到台,就在电路板上找到了外接天线的点,引了一米线,在里面绕圈圈,但是实际测试发现线太长绕圈圈反而有干扰,后来就剪短了很多。

刚测的晶振电压也正常,0.3v+,查到这种无缘晶振工作电压1.8V-3.63V,音响倒是不贵,就是有点不甘心,喇叭换了,电池都改好了,就最后这点小问题,我改装了没办法退货了,而且买不到一模一样的蓝牙版。

楼主:
我在中科蓝讯官网找不到 AB1649C这个型号, 但是发现 AB5305A   AB5305A 这两个型号的针脚定义和我这个芯片应该是完全一样的,不知道中科蓝讯的芯片型号定义是不是并非丝印所示。
15脚出来接BT天线串联了个很小的电容,我没测准,刚拆下来测,准确是14pf,但是这颗电容装不装故障都一样。
我怀疑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LDO降压器出问题了吧,按理说不应该会差的

内部LDO一般最多能跑多少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部LDO一般最多能跑多少ma?

500mA已经是极限了。。。

网友:
原来是铁锂的

网友D(2025-05-28):
引用 楼主:
是FM天线,自带FM,我看必须插C口外接天线才搜得到台,就在电路板上找到了外接天线的点,引了一米线,在 ...

先去了这线圈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去了这线圈再说

那线圈是FM天线,走的模拟信号,不会对蓝牙数字信号有干扰。
确诊是蓝牙功放主芯片问题,换个芯片马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