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UnisFire牌BT24充电宝

楼主(2025-03-24):
相信各位第一眼没有看出来这是什么产品

第二张图片应该看出来这是一个充电宝

充电宝的铭牌上参数信息

很容易可以取掉外壳,配的是18650锂电池

充电宝的主控板正面,可以看到采用的是TP4333芯片

主控板的背面没有原件

外壳做工很一般

网友:
单节18650,容量太小了,充滿手机得三到四个充电宝。

网友:
没有手电功能

差评

网友:
N年前的唇膏。现在拿来当充电器

网友:
设计挺简洁的。

网友:
应急用还可以

网友:
外出应急用不错

网友:
挺迷你的小板,当作5V升压板也不错

网友A:
多年以前的香水充电宝,现在还有它的市场?

网友B:
感觉老人机的电池都比充电宝的电池容量大

网友:
有一个类似的圆柱形充电宝,印象中里面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造型很暧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年以前的香水充电宝,现在还有它的市场?

我现在一直在用香水充电宝。
我认为充电宝越是慢充就越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老人机的电池都比充电宝的电池容量大

功能机功能少。自然续航就长。

网友:
电池太小,估计安卓的充不了一次。。

网友:
第一眼以为是手电筒充电宝

网友:
居然用的18650,很多可以换电池的用的是普通5号电池

网友:
设计和做工完全是一次性设计了

网友:
这充电宝能给啥充电?也没装个灯头还能当手电筒

网友:
一颗,能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