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组网的实践与困惑

楼主(2025-03-24):
老式的华为光猫无线路由器一体机EchoLife HS8545M表现还是不错的
之前没怎么用,这次移机运营商移动让利旧,就拿来临时先上网了。
开始由装机人员直接调试,完后直接塞进了多媒体箱最里面,没有盖盖。经测试,信号能穿两堵墙,最远端的卧室十三四米的距离,隔着两堵墙,信号尽管不满,但刷视频没有任何压力。其他房间也都如此,唯独在三堵墙的卫浴室里信号衰减的几乎不见了。
之后检查路由器的发射功率,缺省配置为60%,调到100%重新测试,有改善,但效果不是太明显,卫生间也能临时上网,但不稳定,信号时有时无的。
为了验证AP模式的覆盖性,又找了个下岗的FAST牌子FW150R无线路由器,把它调到手动AP模式(也就是关闭dpch、区分信道、加密规则一致等),成功的挂在在了华为光猫上,并放置到远端的卧室。再测试,卫生间里信号拉满了,客厅信号也拉满了。剩下隔墙的各房间除了信号有衰减外都能畅通的上网。
测试两处路由器的信号切换,也算流畅。靠近后,不知不觉的信号就切换过来,使用端基本无察觉。
这时就想了,既然两个不花钱的破路由器就能满足上网,为何当初还兴师动众预设那么大的网络呢。
当然今后不会满足于这么简陋的配置,毕竟还有好多设备没入网。
目前看,两个简易路由器满足家庭一般上网需求够了,而且这么简易的网络里还挂着20个蓝牙或蓝牙mesh终端,同样是通过一台最简易的小爱音箱play完成的网关调度。远程控制这套设备很轻松,自动化也能顺利实现。
同样纠结的是既然一部最普通的小爱音箱都能顺利调度20个蓝牙终端,又有何理由非要上所谓的能本地化执行的中枢网关呢。况且这些蓝牙终端分布的距离很分散,大部分分配在室内各个角落,部分在室外。有铁大门隔着都没阻挡住蓝牙的穿透。
不过同样考虑的也是日后。当初考虑的是tp-link mesh组网,现在有了蓝牙mesh网,就想到了带中枢网关的小米BE3600Pro套装。
问题来了,花钱配了所谓的更先进的设备,能否提升相应的感受呢?
网上搜了一下,分两步说。
先说无线wifi路由功能,小米的家庭BE3600Pro路由套装有经常断流的记录,也有过墙衰减较大的说法。听起来和我现在的普通的几十块钱的路由器好不了多少。
再说中枢网关功能,有的说这东西容易和子网关抢设备造成自动化控制混乱,也有的说这东西集成在路由器里会和无线wifi造成干扰等等。这不等于说三百多元价值的中枢网关还不如一个99元的小爱音箱?起码我现在用着这个最简易的小爱音箱从来没出现过这些问题。
说归说,做归做,下一步还是在考虑这个家庭套装,毕竟之前的网络布线不受限制,可以随心所欲的有线组网。还有本地化自动控制也是安全保证的最后防线。一旦意外断网,又恰好家里又漏水,自动关闭阀门就只有靠这本地化操作了。

网友A:
上高档的设备B格更高...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网友B:
做一下极端测试才行,多几个手机一起刷视频 ,多台电脑下载,看看顶得住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高档的设备B格更高...

反应速度真快!赞一个。
是啊,要速度,也要要B格~

网友:
反应速度真快!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下极端测试才行,多几个手机一起刷视频 ,多台电脑下载,看看顶得住没 ...

肯定顶不住,因为这个几年前就淘汰的光猫,集无线、路由和光电转换于一体,里面大概配的是海思的处理芯片,那个年代的芯片处理能力还不是太强,内存估计也不足。带10台以内的设备跑个百十兆就算不错了~

网友C:
AP和主路由用的是无线桥接?用有线的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和主路由用的是无线桥接?用有线的效果更好。

不是,用的有线Ap。桥接需要同信道,我把两个信道分开的哈。
开始用的六类线连接,后又用六类头子做得5类线测试,同样没问题。网上说六类头子不能用于五类线,试了试没问题。

网友D:
带POE供电的路由器挂再三个有线AP,覆盖200平方无压力

网友E:
楼主这个玩法应该是光猫连企业级路由器,再接AP,或者是光猫怼上全员MESH的WIFI6/7路由。。

网友F:
你觉得够用就行,wifi6的会好很多,网线可以普及2.5G的了,无线数据速度基本上60-100M,你可能没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POE供电的路由器挂再三个有线AP,覆盖200平方无压力

是啊,加上光猫自带的其实两个ap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觉得够用就行,wifi6的会好很多,网线可以普及2.5G的了,无线数据速度基本上60-100M,你可能没需要。 ...

那是追求更高品质了,小米be3600pro已经是wifi7了,现在wifi6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玩法应该是光猫连企业级路由器,再接AP,或者是光猫怼上全员MESH的WIFI6/7路由。。 ...

当初是这么想的,现在实现起来恐怕要缩水了,因为发现最简单的都够用了,还弄那些高大上的东西干嘛?平时也玩不了多少东西。
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是蓝牙mesh组网稳定可靠,又不占用无线路由,光猫和路由器的压力都骤然降了下来。
当初因手机开着蓝牙很耗电,且传输距离有限,因而留下蓝牙信号很鸡肋的印象。现在实际组网下来,发现不是那么块事,一枚3020纽扣电池,可以供一个蓝牙无线开关两三年电,还是按每天30次的开关计算。一个水浸传感器用同样的纽扣电池,可以日夜不停地监控浸水达一年之久。大部分的蓝牙mesh通断器,待机平均耗电低于0.25瓦,且为视在功率。
所以大部分的终端由蓝牙控制了,无线路由器也就不必搞得那么高大上劳累了。
要说真需要,那就是搞个nas减轻全家手机平板和电脑的存储负担。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G:
我用个华为WIFI6光猫下挂一个华为运营商版本路由器,有线mesh,蛮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个华为WIFI6光猫下挂一个华为运营商版本路由器,有线mesh,蛮好用

看了你的帖子,觉得k662c做有线mesh或有线ap都比较适合。
k662c标有mesh组网功能,不知是否带有基础管理协议802.11s,或者华为自己的HiLink协议。另外有没有网络漫游优化协议802.11kvr。没有这些只能是个AP功能的路由器。还有你的光猫是否也支持这几个协议,若光猫不支持,所谓的mesh组网就不成立。因为一台具有mesh功能的设备是无法实现mesh组网的,只有两台或多台才能彼此之间形成mesh状的组网优势。

网友H:
套装可靠性都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套装可靠性都不行么

也不是说不行,是鸡蛋里挑骨头。
因为打算使用,所以就专门找有问题的介绍去学习。大部分帖子还是正面肯定的,毕竟里面有2.5G电口的路由器,有mesh协议,有两个蓝牙mesh网关,还有一个中枢网关。这些功能单买的话也要七八百吧,所以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网友:
能稳定使用的,就是好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