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线路焊接夹具好用吗

楼主(2025-03-24):
多多首页给我推的
显示的最低价是配件或弹簧
实际价格三五元(这种不良标价风气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开始看到的是3D打印,表面有层纹,
弹簧也是塑料的,看起来已开源,
几乎所有商家卖的都一样。

后来看到表面光滑+金属弹簧的,
看起来是开模注塑了。

我也认为3D打印只适合样品阶段,
稳定量产还是注塑划算。

电线焊接这个场景,
夹子也会受到电线传来的热量,
不知道3d打印的材料会不会受热变形?
来请教请教还有用过的版友

注塑的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塑料,是否耐热?
多多上不同的商家用相同图片和文案,
看起来都像二道贩子,估计也问不清楚

另外,老烙铁座铁那种电木压粉烧结工艺,
现在早就淘汰了吧?

网友:
看到过,感觉不太靠谱,不如用夹子,再说为啥要这么焊?直接线先拧在一块不好吗

网友A:
买买买,不买不舒服斯基...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网友:
不耐温度,如果只是喊线头够用了,如果夹导热快的东西,会化的(别问,入坑了一个

网友:
感觉就是广告推送,看到用铁板作为底坐,4个夹子伸出来 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买买,不买不舒服斯基...

就怕买了才发现没用,家里实在放不下了

网友:
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卖小号精密平口钳的,铝合金1吋的30多元,可以夹电路板、电线等,平口钳还可以diy夹持很多东西,应该是首选。不要嫌贵,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塑料玩意看着就不靠谱,买了迟早要扔垃圾箱的。实在想要省钱,可以找块木头,装两个不锈钢夹子,也一样用

网友:
应该也还行吧,我也打了几个小玩意,平常焊点小东西还不错

网友B:
买买买,两三块钱不是钱,但是花了你可以睡觉香

网友:
价格不贵可以试试,不试怎么知道好不好。

网友:
坛子里前段时间不都做了一阵子,用嘉立创打板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125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买买,两三块钱不是钱,但是花了你可以睡觉香

+1,是这个理...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网友:
如果金属材质会好很多?

网友:
要是塑料的不行,耐高温材质的还可以

网友C:
有些时候要夹东西焊时,我一般这么用

网友D:
焊接时,有时用这个1.5吋不锈钢的平口钳夹持。那个黑的铝合金的便宜,也能用,但很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时候要夹东西焊时,我一般这么用

感谢版友分享,让我又学到一个维修小技巧

网友:
没什么鸟用,这个夹口无法双向调节,通用性不强;使用的弹簧夹而非反向叉口,焊接时容易将夹住地方弄变形、破皮。
另外,这种焊接座没有负重,很容易被线材带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时,有时用这个1.5吋不锈钢的平口钳夹持。那个黑的铝合金的便宜,也能用,但很粗糙。

黑色铝平口夹我也有,小物件雕刻或钻孔时够用

这个QKG不锈钢精密平口夹,价格是黑色的10倍了

果然是好东西唯一的缺点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