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炮钉枪价格差别挺大,便宜的和贵的区别大么?

楼主(2025-03-24):
第一种好?
还是第二种好?
第二种好像带消音,第一种是不是不带?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区别?

网友A:
这种应该属于杀伤性武器了。

网友B:
这种塑料枪把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属于杀伤性武器了。

固定电线管要这东西

网友C:
买便宜的就行了,这种一开始都挺贵,后来价格打下来了,卡夫威尔是卖牌子的,实际区别不大

网友D:
这玩意好用是好用,就是太响了,太吓人了,用过几次都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好用是好用,就是太响了,太吓人了,用过几次都吃灰了。

打硬度低的材料,比如打木板一类的容易声音大,如果直接往混凝土墙上打,声音还可以的

网友E:
消音都带的,但这个消音没是重要的功能,太贵的不知道,以前那种用子弹的,很 贵,也非常的厚重,结构也不一样,我自己买的是99元的,质量还可以,用料明显比较厚实,带替换配件,同事买了一个30多的,明显单薄,没有配件,贵点的应当能用得住,比如我这个可能寿命能打1000发以上,同事那个三二百发就不行了,家用偶尔用几下,几年也用不上百八十下,便 宜的就足够了,如果用得多,或作工程用,还是得贵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消音都带的,但这个消音没是重要的功能,太贵的不知道,以前那种用子弹的,很 贵,也非常的厚重,结构也不 ...

以前那种好像都不生产了
现在的2百发就不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便宜的就行了,这种一开始都挺贵,后来价格打下来了,卡夫威尔是卖牌子的,实际区别不大 ...

卡夫威尔是大牌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塑料枪把容易断

哪种不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好用是好用,就是太响了,太吓人了,用过几次都吃灰了。

是不是需要戴个耳塞?

网友:
一个字,响,站边上耳朵被炸得嗡嗡的。不知道所谓的消音款怎样。

网友F:
这玩意确实带杀伤性的;看过一个新闻,有个聪明的人,把这种炮钉抢改成了真家伙,可以使用子弹的那种,后来被查,说是私藏抢支,关起来了;所以还是低调点,但是为什么网上那么多卖这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确实带杀伤性的;看过一个新闻,有个聪明的人,把这种炮钉抢改成了真家伙,可以使用子弹的那种,后来 ...

作为工具就没有问题,改造就要非常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确实带杀伤性的;看过一个新闻,有个聪明的人,把这种炮钉抢改成了真家伙,可以使用子弹的那种,后来 ...

主观能动性太强了也不太好

网友G:
这玩意儿最大的问题不是噪音大。是清理太麻烦。打一个钉也得清理。打100个钉也得清理。如果第2天不清理就容易锈死。消音孔如果被堵死。声音巨大。清了几回烦的要死,丢到一边不用了。还有十几盒钉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儿最大的问题不是噪音大。是清理太麻烦。打一个钉也得清理。打100个钉也得清理。如果第2天不清理就容 ...

清理很麻烦?需要拆开清理么?

网友:
那个钉子里面就是火药,打起来响得很,跟打枪差不多,靠火药爆炸的气体膨胀把钉子射出去的

网友:
安装空调的好多的都要用炮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