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国发节优节能排插拆解 顺便0焊接改成普通插线板

楼主(2025-03-24):
工作方式:大概是指主控插板上的电器关机后,会自动关闭主控以及副控上所有电源。联通的话,按一下插板按钮或者用电视机遥控器对着插板按开机就可以

具体看说明书

开拆

里面用的铜线,用料还可以。里面有一块控制电路板,其中有一块带针脚的可拔插模块

试着把模块拔掉,通电后按一下黑色小按钮,哎嘿,变成一直是通电的了

改造完成,盖上当普通插板用了,15.5包邮的价格还是很香的

网友:
看着内部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家里老人被创维电视售后维修人员忽悠,买了一个创维电视用的这种插线板,花费150,带个尾巴(红外接收头,可以粘在电视遥控接收窗口)。去年无法遥控,剖开线换了个0038接收头就好了,想着以后再坏就直接换成品线,所以加了个3.5mm的插座作为IR接口

网友:
这个价格还挺划算的

网友:
当个插排不错

网友:
当个插排确实不错

网友:
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改一下电路当个插排不错。

网友:
这做工用料对得起15块钱。

网友:
它怎么检测到主机关机了?

网友:
遥控插座,我也遇到过

网友:
没有一体铜的好

网友:
线粗用料足,可以

网友:
15.5包邮的价格还是很香的

网友:
标题看好几遍没看明白,原来是个牌子

网友:
看插孔形状对应国标时间,这个插座生产时间超过十年了
看起来插套是类似子弹头的镀镍铜片
如果塑料没有老化变脆是可以用的,
但这个价格,也能买新制造的,比如飞雕15孔插座+纯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