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TA41温控器

楼主(2025-03-24):
采用BTA41可控硅电炉子温控器,负载如果是在1200瓦以内(大概),温控器调温功能失去作用《类似直接变成开关一样》,有无解决办法???

网友:
网上买个可控硅调压器代换,也可以维修一下也没几个原件

网友A:
那个500K电位器正常吗。

网友:
就这电路,把所有元件换一遍也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500K电位器正常吗。

电路板是新的,正常好的

网友:
看图应该是260K和150K电阻串联给可控硅触发极预设了一个触发电流,形成1200W以下不可控,把260K或150K电阻断开一个试试。

网友:
拆掉150K就行了

网友:
原装是接什么样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