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台准备拿来改进加线使用的点焊机

楼主(2025-03-24):
哪个使用师傅DIY的无名点焊机,这个变压器我就满意了,以前入了几台都不满意,这台打算自己加上线和开关在手柄处自己用。点焊的电流和时间都可调整,才用了六开十安点焊很稳。接下来找些材料把它改进一下。

网友:
这变压器看着有1000瓦

网友:
焊点不行啊

网友:
这老式玩意儿几乎是永久的,很难坏

现在的算了

网友:
变压器看着挺壮实的。

网友:
很重吧,适合放在固定地点搞

网友:
铜线很粗很粗

网友:
谢谢分享,变压器好评

网友:
这是成品机器?

网友:
这要是diy的之前师傅手艺不错

楼主:
可以的试机过后决定留下来。

楼主:
算是吧,无牌子估计也是DIY的成品

网友:
变压器尺寸多少,应该还有升级的空间,不知这个初级多少匝,线径多少

网友:
看着挺壮实的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A:
控制就一个mos管?电流应该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就一个mos管?电流应该不大吧?

可控硅控制变压器初级

网友:
个头真不小啊。。。

网友:
加外接焊笔加在哪里,怎么没看到呢,,,

网友:
变压器比微波炉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