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种夹具靠谱么?线路板拆焊是不是对这种夹具有需要?

楼主(2025-03-24):
各位用过这种夹具么?这种夹具是否好用?

网友:
买!
不买永远不知道是否适合自己...

网友:
超级好用  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A:
小板子好使,太大的板子不太友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板子好使,太大的板子不太友好吧

大板子用什么夹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板子用什么夹具?

四角定位板

网友B:
小板子用手机维修那种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板子用手机维修那种夹具

手机维修是什么夹具?

网友:
自己买配件做一个用用

网友C:
这种方便夹持不规则的板子,但是万向节有点软,不受力...

网友D(2025-05-10):
我买了个差不多的,底座铝合金+4个万向节夹子,底座太轻需要加东西,万向节挺硬的,夹板子之前需要提前把万向节大致弯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个差不多的,底座铝合金+4个万向节夹子,底座太轻需要加东西,万向节挺硬的,夹板子之前需要提前把万 ...

你说的这款,链接能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
总觉着不稳当。

网友:
底部需要加配重才能稳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便夹持不规则的板子,但是万向节有点软,不受力...

你的带几个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个差不多的,底座铝合金+4个万向节夹子,底座太轻需要加东西,万向节挺硬的,夹板子之前需要提前把万 ...

这个工具好用么?你买来后,经常使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款,链接能发出来看看吗?

多多拍照识别就出来了,十一二块钱。不怎么好用,万向节太硬,底座太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工具好用么?你买来后,经常使用么?

不好用,我现在改用坛友设计的夹具了
@wangxiangtan2
@棒子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用,我现在改用坛友设计的夹具了
@wangxiangtan2
@棒子棒

这个夹具底部是强磁铁么?

多少钱一个,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