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家里有手摇发电机么?你们家里的手摇发电机长啥样的?

楼主(2025-03-24):
手摇发电机种类挺多的,
买哪种好呢?

网友:
有个手电灯

网友A:
买的,原来是橡皮筋传动,改了一下,给小孙子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的,原来是橡皮筋传动,改了一下,给小孙子玩。

这个转速比  应该很猛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转速比  应该很猛吧

转速比很大,电机输出的电经过升压后驱动LED,只需要慢慢的摇,就可以稳定发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比很大,电机输出的电经过升压后驱动LED,只需要慢慢的摇,就可以稳定发光。 ...

是啊  大轮 带小轮  飞快

网友C:
就是一时新鲜感,买了用处不大。可以找些无刷电机自己改造效果更好

网友D:
小四轮发电机找一个,再配一个12V铅酸,更具实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时新鲜感,买了用处不大。可以找些无刷电机自己改造效果更好

你自己造过手摇发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比很大,电机输出的电经过升压后驱动LED,只需要慢慢的摇,就可以稳定发光。 ...

输出功率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原来是橡皮筋传动,改了一下,给小孙子玩。

轮子你自己造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轮子你自己造的么?

就是玩具喔。
主要改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橡皮筋换成了棉线,橡皮筋时间长了会老化;另一个是加固了转轴,原来的晃动大,棉线容易脱落。

网友E:
就这个24v减速机,随便弄个手柄就行,手摇发电机我是觉得算了,因为功率越大,越吃力,我拼命摇了好一会儿,才发了0.1wh电,算了算了手酸的要死,还不如随便拿个50w光伏板摆那晒几秒钟的。人虽然是耐力性动物,但主要体现在大腿上,手臂已经退化了。所以脚蹬的发电机都比手摇实在。

网友:
这种玩具一样的,其实就一直流马达,没什么科技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四轮发电机找一个,再配一个12V铅酸,更具实用性。

小四轮发电机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个24v减速机,随便弄个手柄就行,手摇发电机我是觉得算了,因为功率越大,越吃力,我拼命摇了好一会儿 ...

0.1wh摇了多久?

网友F:
手摇发电机种类挺多,要说买哪种好,看你的用途。

图二的那种可以供发报机用,也可以为手机充电。图一的就只能点亮一只LED二极管,纯粹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摇发电机种类挺多,要说买哪种好,看你的用途。

图二的那种可以供发报机用,也可以为手机充电。图一的就 ...

图2这种发电功率有多大?

网友:
手摇发电用来玩玩还行,否则就是一顿操作累成狗,一看发电2分5!

网友:
引用 楼主:
0.1wh摇了多久?

感觉七八分钟吧,讲真的,力不大,但是你手一直绞七八分钟,很快就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