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投屏大家平时用的多么?哪种投屏器比较好用?

楼主(2025-03-24):
有时候想接大屏幕看电影,
手机屏幕有点小

网友:
买,不买咋知道是否适合自己?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网友A:
从体验角度来说,大致有几种,排名从前往后
Type-C DP-Alt转DP或者HDMI
MicroUSB MHL转HDMI
USB Displaylink转HDMI
ADB有线投屏
手机自带无线投屏
通过第三方软件的无线投屏

网友:
没人提Chromecast?

网友B:
这个真没有用过,不知道效果如何呢?谢谢

网友C:
你说的投屏是插线的还是无线的?
如果插线需要手机支持全功能c口,直接输出视频
如果是无线,就是视屏软件上那个投屏,只要电视是安卓系统就行了,一般电视都自带,没有可以装个乐播这类的投屏软件就行了,当然爱优芒这类都自带,你电视上装一个你常用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没有用过,不知道效果如何呢?谢谢

就是无线电视棒一样的东西,手机联动就可以投影到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投屏是插线的还是无线的?
如果插线需要手机支持全功能c口,直接输出视频
如果是无线,就是视屏软件 ...

怎么知道是否全功能c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是否全功能c口?

1搜下手机的介绍
2全功能c口是usb3.0,如果不是就不是全功能

网友D:
现在的投屏软件不是要钱的就是不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搜下手机的介绍
2全功能c口是usb3.0,如果不是就不是全功能

usb3和MHL不是同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投屏软件不是要钱的就是不好用的。

哪个投屏软件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体验角度来说,大致有几种,排名从前往后
Type-C DP-Alt转DP或者HDMI
MicroUSB MHL转HDMI

ADB有线投屏,需要显示器有usb口?

网友E:
电视自带的...体验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3和MHL不是同一个东西

当然不是,但是mhl必然是usb3.0以上的c口,2.0的速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视自带的...体验很好

对,自带的无线投屏就挺好使,不用搞东搞西

网友(2025-04-29):
我到现在都没搞懂有些投屏宣传的没网也能无线投屏是啥原理。

网友:
无线投屏 免费  用快点投屏,简单,占用内存小。

网友:
必须得连上谷歌才能用吧?

网友:
我现在用的当贝投屏,虽然偶尔也会有三秒的开头广告,但是比乐播少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