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两个12V电源装进一个盒子里,线少了,可以开关

楼主(2025-03-24):
有时候在工作台上测试设备,需要两个12V的电源,直接插线板有点占地方,还需要单独开关,对插线板又有新的要求了,家里恰好,很多两脚直插的电源,12V2A 12V3A的,网上买了个8-8cm的方盒子,刚好放两只进去。用XT60的接口进交流电。

两个输出接口,都用5525接口

两个输出接口,都用5525接口

输入面IO,XT60输入交流电,开关可以分别控制两个电源

输入面IO,XT60输入交流电,开关可以分别控制两个电源

左右各一个小电源

左右各一个小电源

输入端内部布置

输入端内部布置

输出端内部布置

输出端内部布置

盒子背面

盒子背面

输入端正面

输入端正面

输出端

输出端

楼主:
电源之间用绝缘胶带做了分离

网友:
嗯嗯,这样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个人使用方便就好,盒子圆润挺好看的

网友A:
两个独立的还是正负12V

网友B:
航空插头XT60用到220V安全性咋样,我们一般用在直流锂电池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独立的还是正负12V

是的,一般都是12v的,但是功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空插头XT60用到220V安全性咋样,我们一般用在直流锂电池低压

开始想用30,发现两个接线柱太近了。60的不要带电插就行。

网友C:
盒子分享一下链接,手功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D:
前不久刚刚买了一个与楼主同款的盒子,原先准备做个大屏幕时钟的,后来觉得这么大的串口屏贵了点。
现在还没决定怎么用。
看了楼主的这个创意,觉得做个电源、或T12焊台等等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盒子分享一下链接,手功不错,思路清晰

搜ABS 盒子,各种颜色。4块钱包邮的那种,领取签到红包,1块钱到手。

网友:
比较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不久刚刚买了一个与楼主同款的盒子,原先准备做个大屏幕时钟的,后来觉得这么大的串口屏贵了点。
现在还 ...

我刚开始就是打算用来塞T12焊台的,但想做个功率高点的,24V,10A左右的,电源有点大,塞不进去。功率小的有现成的就懒得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不久刚刚买了一个与楼主同款的盒子,原先准备做个大屏幕时钟的,后来觉得这么大的串口屏贵了点。
现在还 ...

还做过一个宽电压输入,可调输出的直流双电路盒子。晚点也拿出来分享

网友:
装个风扇 福福福

网友E:
圆边壳体是比以前常见的防水盒做壳子好看多了

楼主:
功率很低,基本不发热。不做长期使用,就是测试设备的时候用用,暂时还用不到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圆边壳体是比以前常见的防水盒做壳子好看多了

防水盒子,很多空间用不上。壳壁很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ABS 盒子,各种颜色。4块钱包邮的那种,领取签到红包,1块钱到手。

我的已经薅秃噜皮了。2毛多还要满6元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