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不开机的联想22寸液晶显示器(lenovo L2232WD)

楼主(2025-03-24):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进入老秦人所说的二三月了,秦地有彦:二三月基本上都是各行各业萧条的淡季时光,故而我们的维修行业也是极淡。本月中旬末期,中午时分,一小伙拿来一台显示器,说是不开机。上维修台一看,是一台十年前的联想22寸显示器,故障是通电没有反应,指示灯不亮。报价蓝黑。报价后小伙说,那就修吧,不急,慢慢修。然后就走了,原本以为是电源板上的某个电容鼓包,让咱捡个漏。谁知道拆开一看,电源板上的电容没有一个损坏的。但是发现该机的电源板上有两个二极管不一样,根据老夫行走江湖二十年的经验得知,一般不开机的多半是电容鼓包或者二极管短路。用表一测,果然是短路。原本以为故障找到了,心想着,今天又捡漏了。谁知道换上二极管后,通电试机,故障依旧。断电再测,换上的二极管没有损坏。但是整机还是没有反应,检查电源板的各个关键元器件,没有明显问题。再次通电,测量电压,发现更换二极管的那个位置电压为12伏左右,原本以为这是正常电压,但是检查5v电压,不正常,只有2.5v。于是仔细检查电源板上的光耦和431,代换后,故障依旧。算了,买块板子吧。原本如果是买块电源板更换后再好了的话,我也就没有必要发这个帖子了。

于是在某宝上搜索,发现卖这款显示器电源板和驱动板的商家还不少,于是就选了一家购买了。过了几天后,收到货。在一个暖暖的午后,悠闲的抽上一根软延安,首先拆下故障板,装上我新买的电源板。通电试机,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通电指示灯亮了,此时我是没有装显示屏,于是信心满满的装上显示屏,再次通电试机,发现指示灯可以亮,但是屏幕黑屏。于是再次仔细检查,发现屏幕的灯条排线是10P软排线的。发现排线插口处有一个断了,于是减掉一截,然后刮净上面的绝缘层。露出铜箔,插在显示器灯条接口上试机,故障依旧。通电再次检查发现电源板上的电压这次都正常。由此得知,有可能是灯条有问题,谁知道这款显示器的灯条在网上竟然没有一家有售的(其实这也是救了我,不然买了也会走弯路),事已至此,原本想放弃,打电话让客户取机子,告诉他咱买不到配件。再把电源板一退,后来一想,淡季能接个活不容易。所以电源板没有退,既然某宝没有,那就上某鱼,刚好某鱼也有一家卖这款显示器的电源板和驱动板,于是联系卖家,问他有没有灯条,他说有。为了稳妥,让他拍照,人家忙,断断续续,咨询灯条拖了几天。后来,他把灯条照片发给我,原来只是拍了一张显示器灯条的插口照片,问他有没有LED灯条排线,他说没有。原本想赌一把,拍下他的灯条,后来一想,不划算啊,因为他的灯条要红灰,TNND,我电源板都已经花了红红,如果再花红灰买灯条,我能赚啥钱啊,而且还要拆屏,感觉不划算。而且那边也怕不一样,一再问我是否一样。最主要的原因是,某鱼行规,二手物品,看好下手,不退不换。紧急关头,我决定放弃,因为觉得不划算。

后来一想,会不会是网购的那块板子上的LED驱动部分损坏呢?算了,最后在冒一下险,祝我好运吧。于是先把原机的LED驱动板拆下,同时为了搞错,给我的原机LED驱动板上用记号笔做个记号,以防搞差。然后再把网购的那块板子上的LED驱动板拆下来,将原机的那块LED驱动板装在网购的电源板上,此时插上LED灯条排线两边,一头接好电源板上的接口,一边插好显示器上的LED灯条插口。通电试机,屏幕终于亮了。断电,插上显示屏屏线,再次通电试机,终于看到久违的Lennon联想logo了。至此,本次维修结束。

准备拆机

机器型号

当年的显示器为了达到国际标准,几乎每个显示器里面都有铁壳屏蔽板,这屏蔽板都很重,真应了那句话一分钱一分货。

拆开的样子,该机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多了四个USB接口,不知道作何用处

这是驱动板和身边的USB接口板

电源板背面

电源板正面,目测电容没有鼓包的

电源板全貌

电源板接口特写

电源板编号,因为要在网上买板子,所以电源板的图片拍的比较大一点,发给卖家以免他发错了

这是已经互换好LED驱动板的时候,准备通电试机

这是修好的样子,虽然十几年了,但是显示效果还是杠杠的。

最后晒晒我的爱好

这是在一张废纸上临摹唐  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

                                                                                                    本次稿件由西安众诚数码科技维修中心提供

网友:
写得很详细,感谢经验交流。字写得不错。

网友:
多的那几个USB应该是可以当USB集线器用,然而基本没用;
这种情况灯条没亮可以上个改灯条的
LG显示器W2242SP黑屏维修 LCD改成LED成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113762
我也没改过,一次成功;你经常维修的话可以备用试机;

网友:
老货就是结实

网友:
连高清HDMI接口都无,维修价值太低了

网友: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高手!

网友:
为何你的手又能技术修又能写的一手好字,我的手却只能掏大粪

网友:
写的一手好字

网友:
背光不亮的时候打手电不是可以看到显示屏上会有字吗

网友:
这电源板比较特别,灯条驱动还是单独的,很多都是集成在电源板上的。

网友:
这个显示器质量不错,有独立的电源背光板和主板,可惜没有hdm接口。

网友:
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
就是不能太着急,静下心来好好分析

网友:
现在维修业萧条,赚不了什么钱,顺便字不错

网友:
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写的不错。

网友:
这个月确实萧条

网友:
能文能武,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