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新款台扇性能简测及拆改:充电&提升风量

楼主(2025-03-24):
3月19日看见前辈的帖子,永速出新品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9668
我纠结了一下,最终3月21日下单了一台遥控款、一台机械款

拆解图,我看前辈们都发得差不多了,但是改装思路并没有人分析,所以我想谈一下我个人的改装思路。
谈及改装,首先得测试出风扇的性能,我取7v(代表2s电池),11v(代表3s电池),17v(代表4s电池),13v(默认充电头)四种电压,使用数字电源分别测试最大功率12L以及最小功率1L在不同电压影响下的实际功率,结果如下:

测试环境如图,因为数据表格里面已经都有了,所以就不把每张图都贴出来了

从这个表格可以清楚看出以下内容:
1、 遥控款带摇头电机,主电机实际最大输出功率大于机械款。
2、 摇头电机让人又爱又恨,因为驱动电路只是一个直流转交流,因此受电压影响较大。
3、 遥控版在11V(单电池3.67V)的时候,主电机功率会有所下降。

基于以上三点,我给出以下两点建议:
1、 要性价比最高就买机械款,然后自己加内置电池直驱;因为机械款限制了功率,在11v跟13v插电的情况下反正都是10瓦的主电机输出功率;不像遥控款,插电的时候15瓦主电机,电池掉电的情况下,主电机功率会跟着下降。
2、 如果要使用诱骗器外挂充电宝方案,可以优先考虑遥控款;毕竟保证输入不掉压,基本上输出功率就不会掉,而且多了遥控以及“随机风类功能”。

~~~~~~~~~~~~~华丽的分割线~~~~~~~~~~~~~~

外挂充电宝相当简单,网友已经做出介绍,我就不再复述;
而增设内置电池,亦是相当简单:

找3个能扛得住2A冲电,1.5A放电且带电池保护(建议保护电压在2.9V以上)的电池,直接串联,焊接在主板上的BAT接口,然后用热熔胶加硅酮胶双重固定即可(当然,打螺丝效果更好)

要注意,这风扇是没有独立电池管理电路的,全靠电源适配器2A限流
要注意,这风扇是没有独立电池管理电路的,全靠电源适配器2A限流
要注意,这风扇是没有独立电池管理电路的,全靠电源适配器2A限流
因此,必须保证电池能抗住2A以上充电能力,若非动力电池,容量必须是4000mah以上,否则极容易超过额定充电电流……

另外一个改装建议就是给数码管贴上高温胶布,这样看起来会有一种OLED屏幕的感觉,档次瞬间提升;不过这个管子字体跟胶布不是特别匹配,就横不如就竖的效果好看,以下是老款就竖贴上胶布的效果

~~~~~~~~~~~~华丽的分割线~~~~~~~~~~~~~~

想暴力提升风量,能简单否通过更换航模电调实现?我看见了一个无人机臂风扇套件

从无人机臂拆下了电调,替换驱动电路

结果并不乐观,电机KV值不匹配,震动更大了,多出来的功率都变成热了,实际上效果反而更差,不如原装驱动好用。
如果要改暴力,还是得电机、电调、扇叶全换了才行。
其实,凑合用原装的就行了

网友A:
这价不符合垃圾佬的风格,39.9变香了...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网友B:
刚刚看了一眼T宝,“铝叶数显标准款”是¥74.9包邮。
  “铝叶数显标准电池款”是¥124.9包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价不符合垃圾佬的风格,39.9变香了...

垃圾佬也是有品味的,有些只认线大厂的电机:尼德科、NMB、米苏米、稻津电机、威灵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不符合垃圾佬的风格,39.9变香了...

直接使用无人机机臂效果更好,但是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看了一眼T宝,“铝叶数显标准款”是¥74.9包邮。
  “铝叶数显标准电池款”是¥124.9包邮 ...

你不是用在恶劣环境就不需要买铝叶,便宜10元买塑料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佬也是有品味的,有些只认一线大厂的电机:尼德科、NMB、米苏米、稻津电机、威灵电机……
...

假货重灾区,我感觉AVC似乎假货少

网友C:
可以通过改检流电阻增大功率,貌似是板子上的R28,50mΩ,改小一点可以增大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改检流电阻增大功率,貌似是板子上的R28,50mΩ,改小一点可以增大输出功率。 ...

我感觉他这个最大功率跟电压还是有一点关系,改了R28,也只能保证13v的情况下有那么多输出
使用电池,电压掉下来之后,还是会掉功率
当然,我没有测试,这个只是猜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改检流电阻增大功率,貌似是板子上的R28,50mΩ,改小一点可以增大输出功率。 ...

之前落地扇我干过这事。永速这个厂家基本已经把电机功率做满了。硬加功率,速度没提升多少,功率嗖嗖上。。。复原了。

网友:
看你们都发帖买了,手痒我也下了一单,手动基础款的!!

网友:
永速新款台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落地扇我干过这事。永速这个厂家基本已经把电机功率做满了。硬加功率,速度没提升多少,功率嗖嗖上。 ...

一个电机的线圈绕组就已经决定了效率最高的电流与电压,我更换航模电机的驱动输出更高的功率风量都没有提升,多出来的功率都变成发热了,除非重新绕线,否则注定了增加功率都白费了,要么直接桨叶,电机,电调一起换,要么就凑合用

网友:
你这样还不如不改

网友:
永速新款台扇80元的价格不便宜。

网友:
性价比不高呀

网友:
PDD三单挑战里面是能搜到这个商品的

网友:
玩的挺透彻的

楼主:
折腾的乐趣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