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双绞电容调整手表计时精度

楼主(2025-03-24):
1.PDD十元左右购得电子手表一只,字体大,时间,日期,星期同屏显示,看上去满意的。但是计时精度每天大约快1秒,不满意。

2.折腾。在晶振的两脚并联一个p级电容可以调慢。

3.使用手机时间来校对时间来调整双绞线长度调整电容容量。

4.这个方法的受限制温度变化引起的计时精度影响。

网友:
人才啊,就是这玩具还能这样玩

网友A:
如果是走的慢怎么办?

网友:
走的快,1天快1秒多粗的漆包线绞多长?

网友:
还能这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走的慢怎么办?

走得慢就换晶振啊,走得快就并电容

网友:
手机的标准时间对时很好,我经常来对我的精工表,强迫症必须对到秒数准

网友:
这个调起来费时,要有耐心

网友:
好有耐心啊  厉害

网友:
手机自身的时间不准吗?

网友:
厉害了!这耐心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一个月也就慢30秒,个人觉得影响不大。

网友:
怎么没用8025啊?

网友:
走得慢串电容,真的。

网友:
需要耐心调整几次呗

网友:
厉害啊 这个也能加电容.

网友:
也能这样玩?

网友:
总结一下,用多大的漆包线,然后长度与时间的关系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