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复刻的电子负载P150C发现电流是跳跃的

楼主(2025-03-24):
一年前复刻的P150C PRO_D今天接了个高精度的电流表想再校准下
结果发现实际电流是跳跃的
用的恒流模式
正常应该是直线吧?
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正常喔。
稳压电源输出的电压并不恒定,有纹波。同样,稳流电路输出的电流也有波动。

网友B:
你就当没发现,好吗

网友:
这些波纹就是恒流源在不断的进行正补偿和负补偿,保证恒流值显示出来的补偿过程,应该正常。

网友:
能复刻出来就是高手

网友:
说明你的电流表太牛了

网友C:
我的也这样,不好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当没发现,好吗

我就当你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喔。
稳压电源输出的电压并不恒定,有纹波。同样,稳流电路输出的电流也有波动。 ...

嗯,就是不好校准,强迫症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这样,不好校准

嗯,不准就挺难受,100ma放电4小时和电流表差了八十多mah

网友(2025-06-29):
你这个电流表挺厉害的,连纹波都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