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粉盒坏了,该如何修复?

楼主(2025-03-24):
打印为何会有空白,

粉盒也是易耗品么?

粉盒全是机械结构,按理说不会坏,

粉盒故障导致打印出现空白区域,这种情况该如何维修?

网友:
在保送售后,过保换新的...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像编故事的,什么型号不说,图片不发。

激光打印机,粉鼓分离,粉盒的构造都差不多。。。

你拆过粉盒么

网友B:
粉盒没粉了加粉,坏直接换新的吧,拆修粉尘有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粉盒没粉了加粉,坏直接换新的吧,拆修粉尘有毒。

刚加的粉,不是缺粉

粉尘毒性很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加的粉,不是缺粉

粉尘毒性很强么?

碳粉有毒,毕竟是碳,树脂,电荷剂还有磁粉,这集中物质任何一种进入人体肺部都有毒性,而且激光打印机因为硒鼓静电吸附还会产生臭氧,这也是对人体有危害的物质,还有电磁辐射。
但是!不谈计量就说危害就是耍流氓,就家用激光打印机那点使用量,这点危害不如你上街晒晒太阳,大马路上被动吸点灰尘来的多,所以激光打印机的危害,属于多虑了,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那些职业打印店的老板,员工,也没见那一个因为天天高负荷接触各种打印机出现病变的。

网友:
公家的找公家的,私人的换耗材,如果耗材贵,那就换个耗材便宜的机器

个人建议

网友C:
加了目数过大或温度不符合的碳粉 上粉辊会与刮板摩擦生热,碳粉会在刮板熔化结粑 造成间隙过小 间隙过小就没有足够的粉转印到纸张上 就会造成 发白或条纹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目数过大或温度不符合的碳粉 上粉辊会与刮板摩擦生热,碳粉会在刮板熔化结粑 造成间隙过小 间隙过小就 ...

上粉辊好像不怎么上粉,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粉辊好像不怎么上粉,是什么原因?

把刮板拆下来 把刮板边缘的碳粉结粑清理干净就好了。注意不要用蛮力 刮板变形了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刮板拆下来 把刮板边缘的碳粉结粑清理干净就好了。注意不要用蛮力 刮板变形了就废了 ...

刮板变形了是不是没法修复?

网友D:
粉盒不是属于耗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加的粉,不是缺粉

粉尘毒性很强么?

你掉了个弹簧,视频应该仔细看

网友E(2025-06-16):
引用 楼主:
刮板变形了是不是没法修复?

出粉刮板用棉签蘸除胶剂轻轻擦拭就好了。

网友:
你是消停了几天又出来作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粉盒不是属于耗材吗

可以加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粉刮板用棉签蘸除胶剂轻轻擦拭就好了。

除胶剂是什么?天娜水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胶剂是什么?天娜水么?

不知道成份,小蓝瓶的,几块钱的,号称能清除502。

能轻轻擦掉上面的积碳,比酒精效果好,无需使劲擦,防止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