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Papago N291行车记录仪增加WiFi功能教程图解

楼主(2025-03-25):
前些年买了个第一代papago n291,不带WiFi的,一直用到现在,索尼的IMX291夜视效果真的不是盖的,6年前的产品,夜视效果到现在都不输同行!最近买了辆宏光miniev接送娃,刚好闲鱼上看到个二代N291S的故障机,带后视摄像头,就是WiFi不能用,其功能它正常,就买了回来!机子到手检查后发现是WiFi模块有短路,需要更换WiFi模块,于是买材料修机,同时就有了下面这番折腾!

原来的1代N291电路板上WiFi模块有预留位置,以前就想给加上,苦于没有作业可抄!

就是这货,2019年推出的,款式老套!

原来的版本号

花费巨资采购了2套元器件!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研究成果!

3.3v电源部分图解

4R7电感买大了一点点,原来是4*3mm尺寸,但是卖家没有,为了省邮费,就买了4*4mm的!

WiFi模块图解,红框里已经焊接的电阻右边那个是22欧,其它5个都是4.7k,空焊位为0欧电阻,可以直接短接。

以上所需的电阻电容都是0402规格的!

焊接完成,洗刷刷后的完工图

硬件已经完美了,但是还需要软件配合!但papago官网只有NT96663主控的固件,今天早上打电话给papago售后客服,一娘们接的电话,我告诉它机子出问题了,想要一份固件升级一下,结果这女人说没有比我的2019版固件还新的,那我说让她给个一样版本的固件给我,居然也说没有!!!哎呀我去,我这衣服都脱完了,你居然说不可以?那时候我的内心是一万头草泥 马奔腾而过!还是不死心啊,于是放狗搜索,最后在百度贴吧里找到了新版的固件,顺便在这里感谢一下那位分享的坛友!

这是卡刷升级的固件,需放到TF卡的根目录,然后开机就会自动升级,升级期间是黑屏的!

这是原机无WiFi备份的固件,需要编程器刷,万一刷机意外用来还原!

这是升级WiFi版备份的固件,如果你的版本比卡刷的固件高或者一样,机子是不会升级的,就需要用编程器刷!

网友A:
很多产品售后都是一堆小白

多年前打过良心想的电话,一说就是找工程师给你解决,屁都不懂,只会通用话术

网友B:
两个机的WiFi都搞好了吗?

网友:
人才啊  你让厂家情何以堪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个质量还是不错的,一般的,早完蛋了。

网友:
70迈后期都不管了,模块化的设备在车里用问题很多

网友:
用第二机的带wifi的那个的 编程器固件不可以吗?

网友C:
我也是19买的,网红款。但是过了两年镜头就失焦模糊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震动了还是塑料镜头老化变形了。

后来扔着没用。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机的WiFi都搞好了吗?

是的,WiFi坏的换了模块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19买的,网红款。但是过了两年镜头就失焦模糊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震动了还是塑料镜头老化变形了。

...

车里高温导致塑料镜头座轻微变形,需要拆开调节一下镜头

网友:
有固件了就好办,不然还是没法用。

网友:
手艺不 错,带WiFi还是比较方 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产品售后都是一堆小白

多年前打过良心想的电话,一说就是找工程师给你解决,屁都不懂,只会通用话术 ...

很多的客服都是外包的,简单培训就上岗。

网友D:
还能找到图纸也是神了。。
我手里那台宏基acer的笔记本,有msata的焊盘位置,但是缺件太多,不知道怎么找图纸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能找到图纸也是神了。。
我手里那台宏基acer的笔记本,有msata的焊盘位置,但是缺件太多,不知道 ...

没有图纸,新买了个WiFi故障的291s,WiFi模块外围电路是实测出来的。笔记本图纸可以去讯维找找,不是太新的应该有

网友:
随着新车基本标配了,这类产品最后还是会消失,估计会变成维权记录仪之类的吧

网友:
这0402的贴片可费眼神了

网友:
WiFi模块可以再修一修嘛,手艺肯定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