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15重摔机去售后换屏而主板却被人为损坏不显示了-一颗排感脱落引起

楼主(2025-03-25):
深圳美女同事寄修小米15,重摔机,屏幕摔得稀碎不开机无显示,缘由是孩子半夜玩游戏被孩儿爸摔了,因为售后的屏相对便宜点,就让去售后换,结果售后说还要换主板,一起要3000多块!

收到手机时的样子,这手机好像不便宜,摔得不轻,冲动的惩罚。插充电器测试了可以正常充电,应该是可以开机仅无显示

拆开后盖,售后标贴了一堆,干吗这样?里面还有点脏,把某些地方的贴纸也撕烂了点

继续拆,可见到主板了

把电池拆下来,都补售后搞成这个鸟样了

主板装入新原装屏测试,尴尬了,无显示(充电正常的)

拆下主板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

发现问题了,显示座下方一颗元件貌似没了

先用导线短接测试下

开机显示了

回头再仔细看看故障点,这颗元件不可能是摔掉的,不难发现显示座(板对板连接器)右下的塑胶有人为损坏痕迹及图片右下方的一颗小管子本体有损,明显是被尖锐物戳到的,唯一可能就是售后修机人员在拆排线时用了镊子去翘排线戳到了这位置

把短接的导线拆掉,因无同型号的排感,拆了颗苹果手机主板上的排感重新焊好

主板正反面的样子

准备装入屏内,机壳CPU处打上散热凝胶

装好尾部元件及主板

准备装护板

最后准备合上后盖,内部稍作清洁

开机

进入系统测试了各项功能基本正常,手机恢复如新!

END

网友:
四儿子就不干好事,楼主

网友:
高手,这么难的问题被你轻易修好

网友:
大佬太牛逼了,以后就找你了

网友:
你以为售后是专业的?其实他们也 是业余的

网友:
售后是专业的?很多都是学徒仔,会点东西的,不会去售后服务

网友:
电池怎么扣下来的,还有胶还没变形,厉害了;加热了吗?
每次换电池,扣电池是个麻烦事,特别是电池胶断了的情况。
还有你打散热胶的那个图片,里面莫非是个TF存储卡?好像

网友:
手艺高超。生意兴隆~

网友:
楼主手艺真好!

网友: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

网友:
这么细微的地方都能发现,真是厉害。

网友:
小米的官方售后也是参差不齐,我们这的售后实在不错。原来的手机不停自动重启,自己觉得主板问题,拿到售后,半分钟搞定。一问原因按键卡死了,虽然过了三包期,他也没收一分钱。

网友:
这官方售后太差了吧,本来换个屏就能好的,人为扩大故障就是为了好忽悠换主板多挣钱吗?

网友:
有的守候就是制造大问题的

网友:
楼主的手肯定不抖

网友:
售后这种水平出来混能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