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更换驱动维修 YeeLight易来Led吸顶灯

楼主(2025-03-25):
型号是YLXD76YL,三年多了,前些天突然坏了,于是打算尝试修一下。60型号好像也类似

因为网上反馈智能芯片芯片坏的比较多,所以拆开之后直接测了下智能芯片供电,3.3v正常。芯片坏了不太好搞,于是打算换驱动。

冷暖光都是16组led,于是根据经验选择了涵盖48v的恒流驱动,结果翻车了,这个灯珠不是3v的。根据测量,最低电压都120多了,36-85v的带不起来,于是又买了个120-200v的驱动。

用的乐式的方案,配遥控器比较便宜、简单。

灯盘接线端子和驱动输出对应的线如图

接好驱动之后又有个问题,就是功率太高了,要换检测电阻,我把1r5换成了3.3,可以按比例减少输出的最大电流

总结:

1.高压灯珠,需要120-200v恒流驱动。

2.驱动板输入功率超过灯的额定功率,黄光32w白光30w中性光64w,需要降输出电流,不想改检测电阻(或者采样电阻)最好最高亮度控制在50%-80%。采样电阻可以选择2.2或者3.3Ω电阻替换原本的1.5Ω。

3.驱动板输入从底座的零火线取。灯板的c- 接驱动板w对应的线,w-接驱动板y对应的线。c+ w+接驱动板的+对应的线。

4.换完驱动后,因为两组灯珠功率不一致,导致色温肯定是不准的。单色灯的最高亮度也是下降的。采样电阻替换为3.3Ω,现在单色只有14.1和12.5w,中性光26w,和额定功率23w接近,正常使用基本不会影响灯珠的寿命。yeelight原驱动板应该是恒功率的,也是就不管色温,白光、黄光、中性光100%亮度应该都是23w。

5.之前的遥控器可以给其他遥控器长一样的yeelight的灯配上。

6.十几块钱的驱动用料一般,但是可以配乐式的遥控器几块钱,比yeelight遥控器省电。

7.没有微亮问题。

网友:
led是省电不省钱

建议尽量买品牌的led,这样,未来维修会少一些。例如我家买的品牌led,还没坏过,最长的有用了十年以上的。

关于驱动的问题,首先要搞定灯珠的电压,这样就能推算出驱动的电压了,所以,对于要修led的人来说,买个可调,或者自己做一个可调是必要的。

网友:
这个办法比较简单,以后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我在论坛里看到有推灯板的,买了,顺带买了点TCL的灯条,停了好久想起来测一下,才发现是大电流的,很难找驱动,他有卖的,有点小贵

网友:
降功率使用减小LED发热

网友:
YeeLight还是可以的,多年前买的YeeLight RGB灯,用到现在还是完好的。
不过电子产品有时也需要看运气。

网友:
灯坏,感觉坏灯珠的多